WIN7最近遇到怪問題

楼主(2013-06-25):
請問各位:
    最近電腦有時會發生桌面畫面無法點選
但是電腦並沒有當機喔當發生問題時只要
按CTRL+ALT+DELETE叫出工作管理員再
關掉工作管理員電腦就會正常這是怎麼回

PS.電腦以重灌過

我電腦配備如下:
OS:win7
CPU:E6700
主機板:ASUS P5QL-E
計憶體:4G
顯卡:ASUS EAH4670

网友:
這時候該"系統還原"出馬了

如果系統重建不麻煩,還是重新的乾脆
通常是某個軟體死掉了,還拖某某某一起走,導致不明狀況的意外發生

如果是我,首先會移除最近安裝的軟體
檢查"被順便"安裝上去的軟體(廣告軟體、強盜軟體)
檢查執行中的程式,但我不認識它
十分鐘後,搞不定,系統還原,解決

楼主:
已經重灌OS剛灌好沒多久就又出現

网友:
換一台電腦

网友:
中木馬 沒救
整棵硬碟低階格式化
重新出發

网友:
可以的話,先換計憶體看看,
或者測看硬碟有無壞軌。

网友A:
這個狀況好像我有遇過,那次是遇有人家剛買新筆電,就拿來安裝些東西,沒想到竟然偶爾會出現凍結現象,真的滑鼠還能動,但是點任何東西都沒反應,只要Ctrl+Alt+delete按下去,就會一切正常,那時候只想過說,等之後有機會再重灌好了,也就放任著了。
這似乎有可能是安裝某更新出問題的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狀況好像我有遇過,那次是遇有人家剛買新筆電,就拿來安裝些東西,沒想到竟然偶爾會出現凍結現象,真的 ...

這情形好像WIN7跟WIN8都有災情
有些人會有些人不會
重點我沒更新也中
更新完也會
真的沒輒了

网友B:
請問您有安裝SKYPE或Chrome嗎? 如果有,先把SKYPE移除試看看,如果還是發生,再移除Chrome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有安裝SKYPE或Chrome嗎? 如果有,先把SKYPE移除試看看,如果還是發生,再移除Chrome試試. ...

SKYPE跟Chrome我都沒安裝

网友C:
如果是我我會先進安全模式看看有無相同狀況
有的話要檢查服務及工作管理員還有啟動程式
沒有的話代表開機載入的驅動或是進入桌面時的啟動程式有問題

服務項目先檢查說明文字跟系統語言不一樣的
如英文或簡體
工作管理員請選用taskmanager17
啟動程式管理有超多小工具可以使用
我慣用Sta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會先進安全模式看看有無相同狀況
有的話要檢查服務及工作管理員還有啟動程式
沒有的話代表開機載 ...

我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會先進安全模式看看有無相同狀況
有的話要檢查服務及工作管理員還有啟動程式
沒有的話代表開機載 ...

還是沒用

我比較好奇的是不動時電腦並沒有當機只要按CTRL+ALT+DELETE叫出工作管理員再
關掉工作管理員電腦就會正常這動作跟登進登出重新載入桌面很像阿

楼主:
剛打去以卵擊石問他們告訴我是主機板不相容我的顯示卡
都他們家的還會不相容

网友:
把省電模式跟休眠模式下的硬碟跟網路會進入休眠的狀態選項取消掉試試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沒用

我比較好奇的是不動時電腦並沒有當機只要按CTRL+ALT+DELETE叫出工作管理員再

安全模式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模式也有?

沒試過要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打去以卵擊石問他們告訴我是主機板不相容我的顯示卡
都他們家的還會不相容 ...

主機板跟顯卡的晶片組不同家作的啊
不過這倒是個方向?  弄塊顯卡替換測試?  不過我覺得機率不大

网友D:
你這個問題我遇過一次, 但我忘了怎麼解決, 好像是某個驅動還是某個開機載入的程式
我重新安裝, 然後什麼都不裝, 然後下載正確的驅動程式, 一個一個試

p.s: 我用原版的 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問題我遇過一次, 但我忘了怎麼解決, 好像是某個驅動還是某個開機載入的程式
我重新安裝, 然後什麼都 ...

我上網GOOGLE一下好像是安裝到WIN7某各更新就會這樣
我OS是WIN7 SP1有些更新本身就有在不知要移除哪一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網GOOGLE一下好像是安裝到WIN7某各更新就會這樣
我OS是WIN7 SP1有些更新本身就有在不知要移除哪一各 ...

也許有不同的情況都會造成這個問題
我目前沒這個問題, 不過你可以上微軟去找找看
祝你早日解決問題

网友:
桌面有放網路捷徑嗎?  有的話可以試著清一下

网友:
更換顯示卡驅動程式,檢查程序中那一個程式吃掉了記憶體.

网友E:
在下先前是發生過win7類似的異常現象
不過是 軟體都還在運作 MP3也聽到還在放
不過點圖示或選單會有類似殘影  或是項目變成空白的
曾因此重灌過  過陣子還會偶爾出現
當時解決方式是在工作管理員將explorer.exe關掉,在手動開啟他
就會恢復正常了… 但是之後還會偶爾會出現
我掃毒是使用小紅傘
配備是
CPU: AMD  X3 445
RAM: DDR3 12G  1333
VGA:AMD R6850OC
這問題很久了
也過過顯卡驅動程式
不過似乎也沒改善
發生問題時 重開後重複上次動作
也無法重現同樣的結果
請教各位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下先前是發生過win7類似的異常現象
不過是 軟體都還在運作 MP3也聽到還在放
不過點圖示或選單會有類似殘 ...

換張顯卡測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