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水泥電組..請高手幫忙解惑..(已解決)(謝謝回覆)

楼主(2013-06-25):
請問站內各位大大. 這個水泥電組是5W的.但是看不懂幾歐姆的.(材料行老闆都說沒見過 )

還請各位高手幫忙解惑..謝謝喔~

网友A:
接MOS的G極(還是S極?)?若是接S極對地,應是電流取樣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MOS的G極(還是S極?)?若是接S極對地,應是電流取樣電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看錯了.第3腳應該是S極沒錯.是電流取樣電阻.
那請問這編號你看的懂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看錯了.第3腳應該是S極沒錯.是電流取樣電阻.
那請問這編號你看的懂嗎? 謝謝~ ...

直識法為0.05歐姆,但一般電路經驗值0.5歐姆.需自行測試判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謝謝解惑..感恩!

网友B:
我認為0.5歐姆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0.5歐姆5W~@@

請問這取樣電阻焊上去一腳線路至MOS接S極.一腳線路跑到大電容G極.電阻量測為導通.MOS的G極跟S極也變成導通的.拆下電阻MOS不導通.但拆此電阻用歐姆檔量測約1.3歐姆.不知是否為此電阻異常?

网友A:
先短路電表兩表棒並測出線阻,再將量測值(1.3歐姆)減去探棒線阻,才為水泥電阻的真實值.
請問表棒線阻為0.8歐姆或1.3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路電表兩表棒並測出線阻,再將量測值(1.3歐姆)減去探棒線阻,才為水泥電阻的真實值.
請問表棒線阻為0.8歐 ...

表棒線阻為0.5歐姆

网友A:
那水泥電阻可能是0.5歐姆,另外的誤差值,推測應是量測時接觸電阻造成的.不放心就先換此電阻吧.(故障機會感覺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水泥電阻可能是0.5歐姆,另外的誤差值,推測應是量測時接觸電阻造成的.不放心就先換此電阻吧.(故障機會感覺 ...

我換換看吧! 也可能應該是有其他零件短路了.謝謝你喔!

网友C:
R05K
0.05歐姆
K是誤差值

R50才是0.5歐姆

网友:
水泥電阻 要壞很難 若你有拆過的話 他裡面用的 是 鎳鉻絲下去繞的
無感式 裡面是片狀的

要壞 不簡單

楼主:
目前已經找到問題點.是電源管理IC跟一顆小黑豆短路造成的.
所以這顆水泥電阻沒壞.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喔! 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05K
0.05歐姆
K是誤差值

開個玩笑先

你是小豬豬
要長肉肉才值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