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三洋冰箱SR-58XF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3-06-26):
前言(當時還不知道痞酷網):
剛開始狀況,冷凍庫開始退冰..但壓縮機不啟動~這時將插頭拔除再插上就又啟動了..爬文相繼換了 啟動器 過載保護器 再來
SR-58XE(通用型)基板
=====================================================================
(分隔線以後才發現痞酷網)
現在情況:壓縮機運轉不停....溫度控制轉到 弱 冷凍庫溫度跑到-25度壓縮機還是不停(這時我有手動化霜斷路,怕壓縮機掛點)
再來是化霜完畢,再次啟動後4小時後量測與拍照
此時冷凍庫放置溫度計為-15度,拔除量測CN2黑色(化霜)阻值為16K,藍色(溫度)為11.2K
CN1紅白線為60.7歐姆(手動化霜斷路時用手去摸會熱)
會是基板的問題嗎?基板是網路上買的$3**這是原廠的嗎?
以上~tks

网友A:
我遇過不化霜,是因為繼電器接點脫悍
不妨電腦板拆下,補張照片吧

网友B:
是不是溫度調節器可變電阻掛了

网友C:
壓縮機運轉不停
跟啟動器 過載保護器沒關連吧
疑惑態度

並不會貴直接換掉比較快
節省查找時間
插銷部份通通拔起來看是不是有銅綠
有的話處理一下唷

网友D:
請問你拔除CN2端子時,壓縮機有停下來嗎 ? 你測得的感溫器阻值還有電熱管都正常,
懷疑是基板的問題,你原來的基板檢查一下上面的繼電器焊點是否脫焊了

你買的這一片基板不是原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不化霜,是因為繼電器接點脫悍
不妨電腦板拆下,補張照片吧

這片基板是新買的....晚點拆下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溫度調節器可變電阻掛了

若是溫度調節器壞了我該如何量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運轉不停
跟啟動器 過載保護器沒關連吧
疑惑態度

哈哈 所以我對痞酷網 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
了解 先換黑白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拔除CN2端子時,壓縮機有停下來嗎 ? 你測得的感溫器阻值還有電熱管都正常,
懷疑是基板的問題,你原來的 ...

拔除CN2壓縮機約過3秒會停,原來的機板被我丟了@@"
果然被我猜中非原廠的…難怪那麼便宜
先換兩顆感溫器,再沒用只好換回原廠的了~多花冤枉錢啊

网友E:
多爬文..很多相關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爬文..很多相關文章

是啊~分隔線以上還不知道這裡"臥虎藏龍" 所以胡亂換....中途還ㄧ度想直接換新(已經拿國際牌目錄在看了)
直到發現這裡與T大的三洋冰箱維修文章有點心得,若真的修不好要換新的話 應該會再次選三洋..大致的原理有概念了

楼主:
後記:
到三洋服務站買兩顆感溫器時忍不住問了控制基板價錢~500元,想說直接買來換比較省事,不用到時再跑一趟.....
就這樣感溫器與基板換好後,壓縮機會停了
算是完修了~~~~~
但後續觀察溫度表現,(溫度調節到弱)冷凍庫在-21度壓縮機停止,-17再次啟動  應該不太正常.....
是否是溫度調節器壞掉??
我該如何檢修呢?
求高手幫忙~tks

网友A:
不妨拔掉電源,查溫度調節器,印象中白黃綠接到一顆可變電阻,看看阻值如何
印象中是2K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記:
到三洋服務站買兩顆感溫器時忍不住問了控制基板價錢~500元,想說直接買來換比較省事,不用到時再跑一趟 ...

我是覺得沒有故障
正確測量方式是拿一杯水放在冷藏室中間層的位置,大約4小時後再去測量這杯水的溫度
正常應該在5度~8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拔掉電源,查溫度調節器,印象中白黃綠接到一顆可變電阻,看看阻值如何
印象中是2K ...

量測結果:
溫度調節 弱時 白-黃1.7k ,白-綠1.7k ,黃綠0
溫度調節 強時 白-黃1.7k ,白-綠0 ,黃綠1.7k
應該正常吧!!

別打我.........沒問題.........是我的溫度計故障n_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