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元件名稱?

楼主(2013-06-26):
請問這個元件名稱?怎麼樣了解規格.
拆象印NBF-P18電子鍋時弄壞掉,
是保險絲嗎?

网友:
這個大概是......."磁簧開關"

看看㊣烏骨雞學姐福利社 的這一款能不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999&pid=556450

网友:
溫度開關
我猜測做用就是保溫用的吧---

网友:
是在哪個位子呀

不同位子就有不同用途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幫忙,再googleㄧ下,名稱應該是 TRS保溫開關,
因為無標示,請問如何看規格,謝謝!

网友:
磁簧開關
磁簧開關

网友:
如果磁鐵正常,可以單換磁簧開關

楼主:
原廠可能某些考量,是把磁簧開關黏死在磁鐵裡,整個TRS黏死在鐵座上,
因為不清楚是不是正常的,從鐵座上取不下來,用力玻璃就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廠可能某些考量,是把磁簧開關黏死在磁鐵裡,整個TRS黏死在鐵座上,
因為不清楚是不是正常的,從鐵座上取不下 ...

請問您確定那個是..."磁鐵"嗎???....
而不是因為"通電"以後...有磁性....才會導通的嗎???....

网友:
把磁簧開關黏死在磁鐵裡

一般磁簧開關跟磁鐵是分離的, 磁簧黏在磁鐵裡的話,不就等於只固定在ON或OFF.
說不太過去. 可能要看整體設計才能猜出它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確定那個是..."磁鐵"嗎???....
而不是因為"通電"以後...有磁性....才會導通的嗎???.... ...

因為照片上損壞的那一個鐵絲靠近照片上的磁鐵就會被吸著,
對電子零件完全不了解.

楼主:
整個磁簧開關跟磁鐵黏在一起.
開關座上像矽氧樹脂的殘膠.
開關座上的編號.
這個開關跟溫度保險絲一同鎖在電子鍋保溫電熱線旁的座.

再請教一下:
這個電子鍋內常閉式微動開關,以三用電錶電阻檔量,
探針接在COM跟NO,壓按開關所得電阻都是無限大,
探針接在COM跟NC,壓按開關所得電阻都是0,
代表這個開關損壞了嗎?謝謝!

楼主:
我拆這一台NBF-P18,沒有電源開關,
一插上電源,保溫燈一直亮著,如Ricky大哥所言,
接電就保持在on的位置,
那如果煮飯時,什麼條件底下,這一開關會跳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個磁簧開關跟磁鐵黏在一起.

開關座上像矽氧樹脂的殘膠.

网友:
該磁鐵,在溫度上升時,會喪失磁性
裡面的磁簧開關OPEN
當溫度下降時,該磁鐵會回復磁性
進而讓磁簧開關ON

http://physical.tcfsh.tc.edu.tw/ ... er-3-curiepoin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