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除濕機 RD-156UFT 開啟後只有 Fuzzy閃燈代表何種錯誤?

楼主(2013-06-26):
請教各位先進:

日立除濕機RD-156UFT, 如果按[開/關]鍵 後[fuzzy]燈一直閃, 沒動作, 代表何種錯誤碼嗎?

一開始 按[開/關]鍵 後[fuzzy]燈一直閃, 沒動作
  => 接按[運轉切換]鍵 => 換[連續模式指示燈] 一直閃,
   => 再按[運轉切換]鍵 => 換[空氣清淨模式指示燈] 一直閃,
   => 再按[運轉切換]鍵 => 換[fuzzy]燈一直閃,接著就 [連續模式指示燈] ->[空氣清淨模式指示燈]->[fuzzy] 循環 閃燈

表示 <1>機電板 上供應的 DC 電源正常,  <2> 控制面板 MCU 主腦正常 =>意味著 某些模組 異常 =>要排除異常 才能正常啟動

此機 有 6個電控原件

<1>控制面板

<2>機電板

<3>濕度感測板

<4> 電容式 水位感測板 (沒有浮筒)

<5>化霜感應 NTC 熱敏電阻 (常溫8K) <6>壓縮機 線盒溫度感應 NTC 熱敏電阻  (常溫22K)
化霜感應& 壓縮機溫度感應 熱敏電阻 看似正常

有誰可指導查修方向嗎?

网友:
先查第二張照片電源板左上角的兩顆繼電器,是否能動作及接點導通!

网友A:
會不會是電容式 水位感測板掛了....
那可就麻煩些了...
看來還是傳統式的水位感測開關比較好~

网友B:
解焊測量濕度感測器的電阻值?(在室溫幾度?),照片上板子右下角那一顆!
有沖洗碰到水嗎? 有碰水的話濕度感測器一定壞了!

水箱浮筒上的水位感測鐵心(磁鐵?)還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電容式 水位感測板掛了....
那可就麻煩些了...
看來還是傳統式的水位感測開關比較好~ ...

我先前有修過日立的除濕機,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可以用手去感應若是有動作他會正運轉(我的經驗是水滿不會停止於是水流滿地!) 溼度感測器我有把電路畫了出來,她的輸出是類比電壓!!找到後再PO出來!! 要不要試試看 按鍵是否有效!! 還有電源是否正常? 前幾天才把2套舊品寄給 POPCORN大,或許可以跟他問一問比較一下!!

電容式水位感應,記得好像是用 單穩態電路 74123還是74121 做的,VR調整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前有修過日立的除濕機,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可以用手去感應若是有動作他會正運轉(我的經驗是水滿不會 ...

Antlu 大大,
<1>老實說, 我是拜讀您部落格 才知道 有[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 這種設計. 好像只有 日立才有[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
        但我不太理解 非直接與水箱接觸 又隔著 2層塑膠(機體 水箱) 其水位 偵測如何進行?
        您的意思是 手靠近感應板 就會停止, 移開手 就會啟動?
<2> 按鍵是有效的, MCU也是正常
     一開始 按[開/關]鍵 後[fuzzy]燈一直閃, 沒動作
      => 接按[運轉切換]鍵 => 換[連續模式指示燈] 一直閃,
           => 再按[運轉切換]鍵 => 換[空氣清淨模式指示燈] 一直閃,
           => 再按[運轉切換]鍵 => 換[fuzzy]燈一直閃,接著就 [連續模式指示燈] ->[空氣清淨模式指示燈]->[fuzzy] 循環 閃燈
      表示 <1>機電板 上供應的 DC 電源正常,  <2> 控制面板 MCU 主腦正常 <3>按鍵是有效的
             =>意味著 某些模組 異常 =>要排除異常 才能正常啟動
<3>請問 您去的 [新竹資源回收廠] 是財神廟附近嗎? 之前去繞 高翠路 好像沒有 回收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焊測量濕度感測器的電阻值?(在室溫幾度?),照片上板子右下角那一顆!
有沖洗碰到水嗎? 有碰水的話濕度感測 ...

感謝kuny0605大大回覆.
<1>解焊測量濕度感測器, 連接歐姆計, 對其呵氣, 阻值有變化 => 功能正常
<2>解焊[測量濕度感測器]旁邊的 熱敏電阻, 對其吹熱氣, 阻值有變化 => 功能正常
<3>這台是[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 是沒有[水箱浮筒]的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 大大,
老實說, 我是拜讀您部落格 才知道 有[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 這種設計. 好像只有 日立才有[電 ...

電容式感應利用水位上升時候會影響到電極板的電容量而影響到"頻率"吧!! 我覺得設設計不太靈光!! 上面的小開關正常嗎?

財神廟附近沒有回收廠!!
回收廠位置: 金順益 寶山鄉雙園段495地號(海水屋99元快炒對面)
                  星羽   寶山鄉雙園路2段6巷3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kuny0605大大回覆.
解焊測量濕度感測器, 連接歐姆計, 對其呵氣, 阻值有變化 => 功能正常
解焊[測量 ...

抱歉,我不是專業的,也沒遇過"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

請問這一台除濕機能夠設定為外接水管排水嗎?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先跳過水位感應開關可能故障的部份!
先再查看是否還有其他的不良原因,所造成的不能正常運轉!

另外, 空氣清淨(送風不除濕)也不能動?
應該要先排除風扇及繼電器的故障不良問題!

网友:
建議先確定機電板上的左上角,共有三顆繼電器的作動好壞(1~4排列),
第三個那顆好像是啟動電容?!
一般除濕機使用數年後的繼電器最容易壞,接點碳化導致接觸不導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先前有修過日立的除濕機,電容感應的水位開關,可以用手去感應若是有動作他會正運轉(我的經驗是水滿不會 ...

原來這兩組是日立除濕機,本以為是機台控制板差一點點就拿來殺肉取件
僅有電源板及MCU板,型式與本文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這兩組是日立除濕機,本以為是機台控制板差一點點就拿來殺肉取件
僅有電源板及MCU板,型式與本文 ...

P大:
   希望以後可以派上用途!!

网友:
殺肉件上紅線NTC 常溫1.6K,吹風機加熱150度,阻值降到1K
如果不容易查修,可以考慮買這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80209646

网友:
先嘗試將紅線NTC 換成1.5K固定電阻,如果不能排除故障再考慮買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