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G GL323 開機LOGO畫面3秒暗掉 綠燈變紅燈 按鍵無作用[棄修]

楼主(2013-06-26):
手上有台購買已有一陣子的MAG GL323液晶電視 當初購買時賣方說可開機 只是偏光膜有問題 所以就沒注意到 最近案子完成 比較有時間 所以就開始弄

故障原因:開機LOGO畫面3秒暗掉,綠燈變紅燈 按鍵無作用

量測動作:
1.未接高壓下 按鍵無作用
2.按鍵板ON/OFF測有3V 按下後3V=0 表示導通正常 但還是沒亮綠燈
3.主機板大電容測有24V

因開機有LOGO亮3秒綠燈 背光也有亮 再轉紅燈後 按鍵均無反應 目前斷開高壓後都無法正常運作 故先假設電源正常~

不知是否有大大修過此機型 可告知一個量測方向 謝謝~

測量結果:9#
A組(藍)綠燈亮時4.8-4.9V (紅)23.4V 變紅燈後(藍)0V (紅)23.4V 按任鍵均無反應
B組(藍黑)負極 (紅黃)正極 只有亮綠燈時(紅黃)有23.5V 變紅燈後慢慢消失 按任鍵均無反應
此處測出5V在綠燈時有電壓 但紅燈後電壓消失 按鍵還是無反應

网友A:
電源板ON/OFF 是否有5V?

如有5V你的24V就要持續有

如果24V有就要查主機板了

网友B:
其他電容是否有量過.表面未爆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也有相同的電源版,是否可以提供PIN腳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ON/OFF 是否有5V?

如有5V你的24V就要持續有

目前以未接高壓板、T-CON的方式測 按鈕均無反應 所以個人猜想 問題點應該是在主機板 只是這機型爬過文 都無得參考 上Google也找不到相關線路圖 不知從何量測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電容是否有量過.表面未爆不一定是好的.

電源及主板上的電解電容都換過 就剩固態電容未換

网友D:
這塊電源板 跟一般不一樣喔   12v 入主板 產生5v 由此 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也有相同的電源版,是否可以提供PIN腳的規格?

這個 電源板 有2種
不知你說的是 那一種(外型一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塊電源板 跟一般不一樣喔   12v 入主板 產生5v 由此 檢查

大大 我從電源測 兩組入電都是24V 但是A組不管亮紅/綠燈 24V都是持續有 B組則亮綠燈有24V 紅燈後會持續消失 不知5V是從A組或B組測?

A組3P接頭 B組為4P接頭 目前看沒猜錯的話 A組應該是主版入電

測量結果:
A組(藍)綠燈亮時4.8-4.9V (紅)23.4V 變紅燈後(藍)0V (紅)23.4V 按任鍵均無反應
B組(藍黑)負極 (紅黃)正極 只有亮綠燈時(紅黃)有23.5V 變紅燈後慢慢消失 按任鍵均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電容是否有量過.表面未爆不一定是好的.

電解電容都有換嚕 目前確定主板24V入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ON/OFF 是否有5V?

如有5V你的24V就要持續有

目前所測 開機3秒5V有出 但轉紅燈後 5V消失~ 按開關鍵都無反應 按鍵板 POWER 鍵 3V有 按下後變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