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同廠牌但相同規格的 SMD 電解電容,貼片總長是一樣的嗎?

楼主(2013-06-26):
不同廠牌但相同規格的 SMD 封裝的電解電容,底下貼片的總長度都是相同的嗎?
(就是圖中粗綠線的長度)
會不會不同廠牌有不同長度,焊接時造成困難。

网友A:
容量、尺寸相同的"應該"都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尺寸相同的"應該"都一樣....

那可不一定喔!

网友:
不一定+1

這要看生產廠商的規範才準........

网友A:
那就麻煩了,直接換DIP電容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麻煩了,直接換DIP電容替代..

一般維修業都是用DIP型代用。

网友:
應該就像1000UF/10V有本體直徑10MM及8MM的一樣

网友B:
我傻傻地想請教一下,這種 SMD 封裝的電解電容要如何焊接呢?尤其是無鉛的,有時用熱風槍錫還沒化就爆了.....

网友:
一般底座尺寸依各外徑尺寸之不同而有所變化,當然也有按客戶指定的尺寸訂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傻傻地想請教一下,這種 SMD 封裝的電解電容要如何焊接呢?尤其是無鉛的,有時用熱風槍錫還沒化就爆了..... ...

拆下--斜口鉗伺候

銲回--烙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