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媽媽樂洗衣機漏水不停(第一次發錯區再重新發帖)

楼主(2013-06-26):
原始故障原因是止水橡膠塞破裂(已更換新品)。
更換後測試洗衣流程到最後一次洗清時(顯示剩13分鐘)
一直漏水,看止水塞機構彈簧沒彈回。
有清水位管沒塞住。
關掉重新開機止水塞會回復。
但洗到最後一次相同情況又會發生。

請問要從那邊下手?

网友:
看止水塞機構彈簧沒彈回。
止水塞機構是什麼?難道所言是...............................止水皮

网友:
這個簡單,連我老婆都會。
進水管拆開,放少許檸檬酸,一點點就可以,鎖上進水管,半小時後開水龍頭。

网友:
]排水馬達齒輪磨損更換唷
很可能是這種型的
可用這種型的更換
完全不用改拉繩高度長度螺絲位子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原機裝的是黑色馬達蓋這型排水馬達,
插頭拔掉用手拉鋼索有一小段空空的感覺。
我再試看看,再次感謝各位。

网友:
橡膠內有彈簧看有無生鏽,若無再換止水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