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宏碁)型號:AL2416W,不亮屏~

楼主(2013-06-26):
今天來看一台24吋的老螢幕,是acer(宏碁)廠牌,型號是:AL2416W,還是一樣的老問題,啥故障現象ㄋ?讓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這是它的外觀照:

就是這個老問題~啟動後不亮屏!這型以前修過!

這是它的出廠標貼:可以看出年份是2005年,它的後面還有一個日期寫著:『102.03.19』,這台當然維修過,這個日期是表示保固到期日,還是它當時維修的日子?就不知道了~

像我都習慣標示當時的維修日~要是以通常維修保固3個月的期限,都已經是過保了,若是到期日就過保3個月,若是當時的維修日,那就僅過3天,它是上週六(22日)送修到我這的,這樣的話,不過......,馬有失蹄,總有失手的時候吧~

解下它的後蓋~

什麼~所有的電路板都是裸露的,與以前修的不大相同,剛剛上頭有連結,這個到是不打緊~散熱也比較良好,現在許多組裝的電視,它的電路板也都是這樣裸露著~

這裡是它電路的獨照~

這邊你可以看到電源板加裝的散熱片,少固定一ㄎ螺絲,這個有影響散熱之慮

高壓板也少了好多ㄎ螺絲固定,真正是...

解下它的電源板散熱片,有一處的濾波,看起來是怪怪的,一回再來詳查~

這邊是怎麼回事?

這組導線是給高壓板的線路,怎麼有兩條導線被重新焊接,不過!接完後卻不做絕緣動作?呼呼~實在是...

其他的先不管~我得先幫它們穿上衣服!『著涼』了就不好了~

解下它的高壓板~

這一處爆凸~流汁乾涸~旁邊的兩ㄎMOS有重焊過~

來給它清創一下,統統解焊下來,把它全部清潔乾淨~

好大的一坨,銲錫不是越多越好,有焊接牢固最重要!

找來37吋:32吋的高壓料板,這個上面有我需要的零件~

來一ㄎ內含P:N雙通道的MOS,封裝型態為:TO-252-4L,取代原板單一通道的兩ㄎMOS~

這樣像不像長了粉紅爪的小章魚啊~

再把二次側的焊點修補一下,原來的也是太多銲錫或者是『焊點牽絲~』

這是最後整理完善的高壓板

再來~就是剛剛說的電源板~我不是說有處怪怪的嗎?

我是指這邊~這裡印象中用料都是日系的才對,這回怎麼都變成~『這是蝦米牌』?

有圖為證~

你看看~原來的板子,不是『Rubycon』,就是『NCC』KY的零件~

我給它全數解下!都是同一規格的零件,看起來『舊舊的~』,容值也都不對,而且這裡一處輸出是高壓24V用的濾波ㄋ,用這種僅有25V耐壓的濾波零件,這...................................................................................卡夭壽啦!

重新整裝,全數更新為『NCC』KY系列,也端正回原來的容值,與原來的耐壓值~

兩塊板子都整理完畢,一次!試送電就是OK的~

趴著~預熱一下!再組裝起來繼續熱下去囉!

完畢~

网友A:
ATUN大大,圖片連結開啟都失敗耶,看不到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UN大大,圖片連結開啟都失敗耶,看不到圖片

好久沒PO~
不給上傳!
都改好了!

网友:
感謝詳細的分析!

只不過前一維修者~~~真的是很"夭壽",很沒職業道德
我還是想說,能公佈該店家就公佈吧! ~~~ 如果這樣亂搞多能算是維修員,那台灣肯定沒救了

即使是china,競爭激烈下,也不會有如此低俗的維修手法,即使有也一定被公佈抵制到死
反觀台灣,這種維修人員越來越多!

网友B:
大大~高壓也是會熱的
用這泡棉久了不會黏嗎?
應該也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高壓也是會熱的
用這泡棉久了不會黏嗎?
應該也不安全吧

不知你說那裡用泡綿?
你是指那片黑色的嗎?
如果你沒親眼看到的話~
那就惦惦的看,別出聲音!
那不是泡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你說那裡用泡綿?
你是指那片黑色的嗎?
如果你沒親眼看到的話~

照片看起來像
好吧!當我沒說

而且講話應該也不用那麼OOX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看起來像
好吧!當我沒說

『大大~高壓也是會熱的
用這泡棉久了不會黏嗎?
應該也不安全吧 』
是你自己先直斷的,提問的用詞不當!
讓我感受到...
若是我會這樣提問:
『請問大大,那一片黑色的東西是泡綿嗎?
高壓板不是也會發熱,這樣使用久了,
會不會不安全?請指教一下!謝謝!』
這樣問讓人覺得你是真的在提問,
像你的說法,根本在『K』人~
你懂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高壓也是會熱的
用這泡棉久了不會黏嗎?
應該也不安全吧 』

我的用辭讓你誤解了在此跟你說聲抱歉
本身並無其它意思
只是有安全疑律才會發言
並無其它多想
也無其K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辭讓你誤解了在此跟你說聲抱歉
本身並無其它意思
只是有安全疑律才會發言

所以說~
在網路:論壇上發表言論,
也要懂得禮儀,跟一般人群中關係是一樣的,
說聲『請:謝謝:對不起~』都是一定要的~
算了~就原諒你!

网友C:
MOS有擊穿嗎?
ATUN大好久沒看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有擊穿嗎?
ATUN大好久沒看到您~~

有啊~
那是一系列的連鎖效應吧?
我也沒給它仔細的跑線路,
可能是濾波電壓不穩~導致MOS短路~所以電流過大,Fuse再短路!

网友:
這種工法很像…以前修CRT電視老師父的做法
我領教過了,也是二修拆開後才發現的,好險沒燒機!

网友:
前一手不是掛痞酷旗子的就好...

网友:
天氣熱火氣也變大了
喝杯冰茶消一消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