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

楼主(2013-06-26):
* 冷凍庫溫度大約在-15~-25度之間(弱 . 中 . 強)

* 冰箱第一次插電壓縮機須運轉4小時後冰箱才會達到正常溫度,溫度到達後壓縮機和風扇停止運轉,大約休息10~15分左右壓縮機和風扇再次運轉,大約運轉10分左右溫度達到後將停止運轉,如此不停的重複,開門次數.環境溫度.食物多寡會增加或減少冰箱運轉時間,食物較少時雖然運轉時間縮短了,但休息的,間也縮短了,也就是啟動的頻率會較頻繁,因冷凍過後的食物會幫助庫內溫度降低,較少食物時庫內溫度較快上升

* 壓縮機運轉8小時會化霜一次,因太厚的霜溫度不易散發,化霜時庫內溫度上升不大,主要是冷卻器上的霜會化掉,化掉的水會流至底部的水盤,水盤底下有冷媒高壓管會發熱,因此水盤的水會蒸發掉

* 溫度旋紐的設定是夏天要轉弱一點,冬天要轉強一點,很多人會搞錯,基本上設定在中的位置夏天.冬天都適用

* 壓縮機和風扇是同步的,其中風扇部份另外受冷凍及冷藏門開關的控制,當其中一個門打開時,風扇將停止,關閉又繼續運轉,但壓縮機不受門開關控制

* 大部份的冰箱溫度感應器都是放置在冷凍庫內,冷凍庫內溫度是由主基板檢出溫度感應器的電阻值,阻值越大溫度越低阻值越小溫度越高,配合溫度開關所設定的溫度如設在”強”溫度大約是-25度,相對應溫度感應器的電阻值應該是23.4K,現在來說明當冰箱第一次插電後,壓縮機和風扇同時運轉,當冷凍庫內的溫度下降至8度時固定在冷卻器儲液器上的化霜感應器阻值會上升至4.2K這時主基板上的計時IC就會開始計時,這時庫內溫度還在持續下降當中,第一次插電大約會運轉4小時,當溫度達到-25度強冷時,這時溫度感應器的阻值就會達到23.4K,壓縮機和風扇就會同時停止,當庫內溫度又上升時壓縮機和風扇會再同時運轉,如此循環當計時IC累計壓縮機運轉時間達到8小時後,主基板就會命令壓縮機和風扇同時停止,且會啟動電熱管發熱開始化霜,當霜開始融化冷卻器溫度開始上升,當溫度上升至13度以上時化霜感應器阻值會下降至3.3K以下一般約30分鐘,主基板就命令電熱管停止發熱,等待5分30秒後壓縮機和風扇會再同時運轉,如此循環重複,化霜終了後的延遲時間5分30秒是為了讓壓縮機的低壓側壓力降低,容易啟動

*    化霜感溫器(D)與溫度感溫器(F)電線顏色不同其規格相同可互用

*    感溫器溫度對阻值的變化:溫度越低阻值越大

*    化霜感溫器(D)溫度低於13度C以下化霜迴路開始動作IC1⑽腳為5V,計時8小時後開始化霜

30度C:1.6K
21度C:2.4K

12度C:3.5K

3度C:5.3K

-6度C:8.3K

-15度C:13.3K

-24度C:22K

29度C:1.7K

20度C:2.5K

11度C:3.7K

2度C:5.6K

-7度C:8.7K

-16度C:14K

-25度C:23.4K

28度C:1.8K

19度C:2.6K

10度C:3.8K

1度C:5.8K

-8度C:9K

-17度C:14.8K

27度C:1.85K

18度C:2.7K

9度C:4K

0度C:6K

-9度C:9.6K

-18度C:15.7K

26度C:1.9K

17度C:2.8K

8度C:4.2K

-1度C:6.4K

-10度C:10K

-19度C:16.6K

25度C:2K

16度C:2.9K

7度C:4.4K

-2度C:6.8K

-11度C:10.7K

-20度C:17.6K

24度C:2.1K

15度C:3K

6度C:4.6K

-3度C:7K

-12度C:11.3K

-21度C:18.6K

23度C:2.2K

14度C:3.2K

5度C:4.8K

-4度C:7.5K

-13度C:12K

-22度C:19.7K

22度C:2.3K

13度C:3.3K

4度C:5K

-5度C:7.8K

-14度C:12.6K

-23度C:20.8K

等級太低不能上傳圖片連網址也不能貼請用google搜尋一下比較清楚,

网友:
感謝講解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雖然沒有圖.但能知道此知識

网友:
很不錯的資訊....方便我未來改裝機械式冰箱..

不過為何?
"溫度旋紐的設定是夏天要轉弱一點,冬天要轉強一點"...
夏冬都調在弱...會不會比較省電呢??

网友:
好熟悉的文章
咦..! 這不是我寫的嗎 ?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62-1-1.html
在14樓我有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