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z26 背光不亮

楼主(2013-06-26):
小弟的nb Sony sz26 的背光不亮,
發現是led 驅動板子故障。
保險絲斷開,輸出電容短路,
我猜driver ic MAX1698應該也掛了,
想問各位大大,那裡可以買到此ic,
或可以幫小弟維修此板,請私訊。謝謝。

网友:
露天拍賣有此ic,可去詢問

网友:
保險絲補上還是燒嗎?
記得有一顆二極體容易燒掉

楼主:
料下星期一可以拿到,
到時小弟再來報告

楼主:
保險絲補上還是燒嗎?
換Driver ic ,保險絲:是,燒了

記得有一顆二極體容易燒掉
我要備二極體與mosfet來換。

請問大大led 條若壞掉,如何檢測?
會是它造成板子故障?

网友:
led壞頂多不亮
你不接排線看會不會燒保險絲
應該是你板子有東西燒掉
你說的driver ic太早換了
應該先量一下有沒有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