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R600a新冷媒冰箱更換壓縮機參考實例:
火..

楼主(2013-06-26):
R600a新冷媒冰箱更換壓縮機參考實例:
危險性高,非專業人士請勿施做!
排除管路冷媒作業:
將冰箱推至室外空氣流通處~
準備強力電風扇,能吹倒人更好~
使用切管器將原來的工作管切出紋路,不可切斷~
套上塑膠管,缺口用膠帶包緊,越緊越好~
將塑膠管拉得越遠越好,最好拉到wish家~
ㄠ斷工作管,會聽到約3秒鐘的洩氣聲~
剪斷毛細管,剪斷乾燥劑工作管~
燒焊作業:
排氣完10分鐘後再進行燒焊~
移除水盤~
解焊乾燥劑及壓縮機~
焊上壓縮機及乾燥劑~
抽真空作業:
準備新的冷媒錶,R600a冷媒瓶轉接頭,逆止閥~
冷媒瓶接上轉接頭由高壓錶端開始抽真空,要注意轉接頭是放鬆的位置~
站空~
充灌冷媒作業:
旋緊冷媒瓶轉接頭,打開低壓閥~
插上冰箱電源持續充灌冷媒中~
充灌冷媒中,冷媒瓶會結霜再變成結露~
冷媒是單瓶定量充填,只要將冷媒瓶拿起搖一搖即可知道是否充灌完成~
使用R600a冷媒的冰箱,冷媒錶壓力是在負壓~
充灌完成,焊接位置再上漆保護~
冷凍油點火試驗:
不會燃燒~
冷媒瓶及轉接頭欣賞:

网友A:
滷蛋師我有問題~~~

1.乾燥瓶毛細、工作端怎會用剪斷的呢??...

2.冷媒高低壓錶是R600a專用的嗎?

3.填充一次R600a系統價格貴嗎?

4.這部冰箱是壓縮機故障?

5.冷媒洩放管牽去老大家要知會學姊一聲?...還是直接通往維修室即可?

网友:
R600a冷媒壓縮機應該很新才對,怎會這麼快就要換壓縮機?
壓縮機品牌HIGHLY應該是上海的,這台冰箱是哪個廠牌?

网友B:
冷媒表應該不會 600 專用的,上面有寫到 22 / 134a

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快就要換壓縮機了
線圈燒了?
電壓過高?
頻率不對?50 / 60

网友C:
好大陣仗
不過有那麼危險性嗎
會爆炸嗎
壓力要灌多少

网友D:
冰箱看起來很新!這麼快就壓縮機壞,r600a 是整罐,那是公司買的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滷蛋師我有問題~~~

1.乾燥瓶毛細、工作端怎會用剪斷的呢??...

氣體未排乾淨前最好不碰火

网友F:
看起來很像大同

网友C:
最後那個灌冷媒的頭沒有回收
一般不是都會回收再用

网友G:
請問滷大 瓶裝冷媒是哪買的   進口商為何要加遮罩  有沒有R-600a的溫度壓力表

R-600a剛才冷材詢價一桶五公斤 3000元 (客人需要再叫貨)

第二家冷材 3600元 (有貨)    有兩三家無貨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滷大 瓶裝冷媒是哪買的   進口商為何要加遮罩  有沒有R-600a的溫度壓力表

R-600a剛才冷材詢價一桶五公 ...

沒理由為進口商打廣告~
R-600a的溫度壓力表暫時沒有,過些時候看能不能弄到~
那麼大一桶冷媒不好用,太多了,目前R-600a系統都還是原廠在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那個灌冷媒的頭沒有回收
一般不是都會回收再用

1個要350元,轉接頭當然要回收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很像大同

大同越南廠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氣體未排乾淨前最好不碰火

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看起來很新!這麼快就壓縮機壞,r600a 是整罐,那是公司買的嗎?

壓縮機壞算是客人運氣好,冷媒跟壓縮機是向原廠免費申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陣仗
不過有那麼危險性嗎
會爆炸嗎

氣體未排完前動火是有危險,等待是必要的~
標示是70克

网友:
滷大 您越玩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媒表應該不會 600 專用的,上面有寫到 22 / 134a

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快就要換壓縮機了

冷媒錶與134a一樣,但要分開不要共用,冷媒特性不一樣~
是束心,起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蛋師我有問題~~~

1.乾燥瓶毛細、工作端怎會用剪斷的呢??...

1.乾燥瓶毛細、工作端怎會用剪斷的呢??...
標準是要用刺針閥洩壓回收冷媒,但是刺針太粗管路太細,一刺壓下去管路都被壓扁了,而且乾燥劑要一併換新所以才這方法~

2.冷媒高低壓錶是R600a專用的嗎?
與134a冷媒錶一樣,但不能共用~

3.填充一次R600a系統價格貴嗎?
約3.5K左右,但還沒處理過保固外機器~

4.這部冰箱是壓縮機故障?
是~

5.冷媒洩放管牽去老大家要知會學姊一聲?...還是直接通往維修室即可?
要知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滷大 您越玩越大了                                                                                    ...

報告師傅:
這是保飯碗,不做不行,以後都是這種東西~

网友A:
R600a會爆炸?!~~~~搞什麼東東..........

那不就得洩放完之後還得用某氣體去清管線,確保排放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00a會爆炸?!~~~~搞什麼東東..........

那不就得洩放完之後還得用某氣體去清管線,確保 ...

那是標準作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1個要350元,轉接頭當然要回收再用~

滷大
為避免資源浪費,請尋問上游廠商是否有售在排氣時可以順便燒開水泡茶的轉接頭?

网友J:
我只覺得我好像得罪滷雞蛋版大了..........

网友K:
R600a瓦斯冷媒.危險性高.施工必須注意通風良好場所.
高手!厲害!!

网友C:
我在大陸看過工廠
沒這樣大的陣仗
只要通風就沒事
當然台灣不會這樣亂搞
我有問技術人員他說只要通風不密閉空間都沒問題-------------------當然人家是生產線一天都焊幾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滷大
為避免資源浪費,請尋問上游廠商是否有售在排氣時可以順便燒開水泡茶的轉接頭?

接熱水器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覺得我好像得罪滷雞蛋版大了..........

接那管子是給您老人家燒飯用,想那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R600a瓦斯冷媒.危險性高.施工必須注意通風良好場所.
高手!厲害!!

施工點火前要確認排氣完成,其他跟134a做法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大陸看過工廠
沒這樣大的陣仗
只要通風就沒事

要動明火的事還是要小心~

网友:
謝謝滷蛋大!又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那管子是給您老人家燒飯用,想那裡去了~

原來滷雞蛋版大處處幫幫我省錢?我實在太感動了。

网友G:
請問滷大 R600a 冷媒是氣態充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滷大 R600a 冷媒是氣態充填嗎?

小的用的定量冷媒瓶是氣態充填~

网友:
感謝 滷大分享
很棒的案例, 不過 自己可能無法DIY, 限於 場地, 設備, 技術...

网友L:
滷蛋大跟你請教,R-600A冷凍油是礦物油還是合成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滷蛋大跟你請教,R-600A冷凍油是礦物油還是合成油呢?

网友:
r600a把他想成是r12的替代品---------------------------這樣較簡單--------------------只是要注意他是可燃--如果壞掉直接換r12壓縮機跟冷媒也可以-------------這是參考不是正確做法這樣不環保

网友M:
請問滷雞蛋大:一般我們R-12.R134不是
在低壓10內嗎?壓縮機運轉在負壓不是會吸到空氣嗎?持續運轉30分後還是在負壓嗎?

网友:
持續運轉30分後還是在負壓
沒在負壓就不會是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滷雞蛋大:一般我們R-12.R134不是
在低壓10內嗎?壓縮機運轉在負壓不是會吸到空氣嗎?持續運轉30分後還是 ...

一般定頻冰箱依經驗充填冷媒約在8以內,但有些冰箱在長時間運轉下冷媒表也有可能走到負壓,這關係到高壓管路及毛細管路長短,只是低壓沒R600那麼低~
這台案例是變頻冰箱,冷媒充填才70g走在負壓不意外~
至於會不會吸到空氣這應該是沒做好的問題!
這裡有熱心大大提供的標準做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r600

网友:
我參觀過工廠-------------都沒有熱心大大提供的標準做法~這樣麻煩
基本就是封管鉗一封就直接燒焊完成----------------只差在工廠是有定量填充工冷媒的機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般定頻冰箱依經驗充填冷媒約在8以內,但有些冰箱在長時間運轉下冷媒表也有可能走到負壓,這關係到高壓管 ...

謝滷大回覆..再請問滷大R-600壓縮機他的過載跟啟動器跟一般壓縮機有相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謝滷大回覆..再請問滷大R-600壓縮機他的過載跟啟動器跟一般壓縮機有相同嗎? ...

以這台案例來說過載保護器有,功能一樣,啟動器沒有~

网友:
不需要用氮氣沖管路,站壓查洩露,果然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