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這麼亂的電氣室,請問可以怎麼找出那條電纜線?

楼主(2013-06-27):
某棟老舊缺乏管理的大樓台電電表區,
只知道哪個電表,及哪個電表後的總開關,
但是看不出電表出來的電纜線到總開關是哪條,也看不出來總開關後到牆壁那裏又是哪條電纜線。

有一天總開關因為老舊積灰氧化螺絲鬆掉而跳電,
小弟發現電表到總開關的線有一條的外皮有五公分顯得有點脆化,
決定請水電行幫忙換線及總開關,
但是講好價錢後施工時才發現不是將電表到總開關這段不到兩米換整條三蕊的電纜線,而是剪掉原本的兩條火線,另外接兩條14mm的電線取代之。
小弟天真又可愛地以為請水電行做就會照台電規矩做,
過兩天台電要將電表鉛封時認為不妥,
要求應該將水線及火線用同一條三蕊的電纜線免得哪天水線被剪掉時所有電器的電壓會從110V跳成220V(這個原因我能接受)
問題是小弟猜那個水電行不會來,就算會來也會收費很貴很貴,所以小弟打算自己來。

反正電表還沒鉛封,只要把電表拿下,不要碰上面兩點中的任一點,下面兩點之下就都不會有電了。
再保險一點小弟想花兩張小朋友買耐1000V的耐高壓絕緣手套及保護手套來用,動任何線之前用三用電表接地測是否有電。

小弟的目的是要找出"電表到總開關" 及 "總開關後到牆壁那裏" 上去房間的一條三蕊電纜線,
把原本那雖然弄得汗流浹背但是沒照規矩做的水電行幫我換的兩條火線及原本的水線用一條三蕊電纜線取代,以符合台電的要求。
小弟知道勾表可以測單蕊電線的電流,但是如果勾住整條三蕊電線的話應該沒用吧。
是不是有甚麼方法在電線尾端發訊號,可以在電纜線外皮用勾表還是甚麼東西測量感應呢?
雖然小弟也有BOSCH的BMF10牆體探測器可以探帶電電纜線,但是那裏一堆線的情況下大概無用武之地吧。

小弟知道水可以亂接,電不要亂做的道理,但是前幾天小朋友已經出走不少了,想自己來做,尤其知道電表拿下就不會有電,膽子才會稍大一點。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7317140 可以利用類似這種工具來查
看到這堆亂接的電纜線....我想最好能找時間或分區整個整理
不然有些藏在後面的線路可能外皮硬化或是破損非常容易造成電線走火不可不慎
而且整理之後您要查找線路也會變得比較容易

网友B:
你直接把舊線抽出來不就有答案了嗎
不過我勸你-------------如不懂還是不要自己弄---------必竟還是有危險性
如接頭沒做好---------------可能會火災-----------
一般總開闢之前的線不建議   diy

网友C:
"電表到總開關" 及 "總開關後到牆壁那裏"
現在
你已經   拔了電表  意思也就是說 電表之後的線路都沒有電
那你不用怕.....

若你是想換 22KV轉220V 至 220單向電表的這段線  可以請台電來幫  順便跟他們要一個新電表n_120|

网友D:
這電氣室遲早會出事的 樓主要小心囉 ! 最好連合住戶重新整理過! 電力公司人員沒有提醒你嗎?

网友C:
再把中性線切掉  (要帶手套)

然後先別急著拉掉三芯線
把舊的三芯線接到新的三芯線
三條都要接 要接牢 纏絕緣膠布 不然等等抽線掉了不小心短路那就.會比我的ID還慘很多倍
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讓舊線在抽時  能 引導新線 進入

网友:
其實很多事故都是這樣引起的

网友C:
呵呵
其實這不算亂
我看過最亂的是戲院放映室裡面的線
以前我老爸在做放映師  的時候 會帶我去 放映室
裡面  冷氣太冷  機器太熱膠片拍打聲太吵 很多電子知識都是拆機器學來的  還有還有 免費的電影
                                                        P.S 上面那招就是這樣學來的

裡面跑的電  不是380V 就是 220 (特別是那配電盤  一走過去感覺像會吸人一般
那些全部都是給放映機 跟 擴大機用的 還有前面的舞台 放映幕
110 的插座沒幾個  給工業扇 吹整流器用的
從地板的縫縫 看進去

亂到 靠北直走

有油管 水管 跟一大堆 五顏六色 雜七雜八  (但是我老爸卻看得懂!?
多到我想要是全部拿去賣大概三個月不用工作
但也是那段時間給我打了個基礎
雖然現在那間戲院收攤的

网友C:
老大出現拉~~~

以前台灣有很多 土師仔 在幫人配線之類的
所以在一些老舊住宅常常會發現

紅 白 黑  接成  黑  白 當成110來用
或是
紅線接成白線  白線接成紅線
綠線偷懶不接地
直接接到白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7317140 可以利用類似這種工具來查
看到這堆亂接的電纜線.... ...

感謝您的建議,早就有人想整理了,無奈管委會無力,且地下室被占用,種種因素不易來個大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電氣室遲早會出事的 樓主要小心囉 ! 最好連合住戶重新整理過! 電力公司人員沒有提醒你嗎? ...

其實主委也知道,無奈很多事力不從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舊線抽出來不就有答案了嗎
不過我勸你-------------如不懂還是不要自己弄---------必竟還是有危險 ...

地下室被占用到電氣區走道寬度不到1米,而且又是C型鋼牆壁,原本考量很多,包括耐壓絕緣手套,絕緣鋼線鉗,絕緣膠鞋......但問過電氣承裝業者,身體沒有跟後面C型鋼牆壁絕緣的話風險還是很大。
我最後還是請先前的水電來幫忙處理,兩個小時搞定但又被要了1000元的工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到總開關" 及 "總開關後到牆壁那裏"
現在
你已經   拔了電表  意思也就是說 電表之後的線路都沒有電   ...

是啊,我不怕這段有電因為電錶拔了。
但是......這麼亂的電氣區,我怕的是被別人的電線電到,水電工那天就莫名被其他用電火布包住的電線電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把中性線切掉  (要帶手套)

然後先別急著拉掉三芯線

謝謝您的建議,以後我會這麼做的。
還好這次自己有準備比原本估計2M多1M的電纜跟連接套筒,水電工有幫忙換好了。
看來您有很慘痛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7317140 可以利用類似這種工具來查
看到這堆亂接的電纜線.... ...

我後來為了這次施工買了CB180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ypFLJ8?actsrch=srp3

您推薦的這款有耐壓功能似乎更好。謝謝您的建議。

這東西的確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其實這不算亂
我看過最亂的是戲院放映室裡面的線

功夫好像都是這樣操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出現拉~~~

以前台灣有很多 土師仔 在幫人配線之類的

大樓的總白線好像是跟台電的綠線接在一起的,從台電電表拆開後就看到了。

一般水電工真的很可怕,跟他對談的過程中,他竟然還糾正我的觀念說......

如果開關箱後某一迴路的白線脫落了,那表示整個迴路不通,怎麼會變成220V......

我當時想想好像也對,但是後來再仔細想.......絕大多數情況是鬆動接觸不良啊,這才會發生很危險的事情不是。

楼主:
原本發文後兩天沒有哪位先進指教,想說大概不想教免得到時出人命,當時努力了一會兒以為已經刪掉該文了,後來才發現原來沒刪掉。

我是算頗注重安全的了,所以要把纜線換掉。

可怕的是竟然有住戶用5.5當總負載線接了75A的NFB!!!!

經過這個月的研究,對於住家應該沒接地的我,考慮換裝幾個具漏電斷電功能的無熔絲開關,也買幾個插座用的類似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04098451815#qna

以後家裡配線也考慮多使用一些220V的電器,當然最簡單不花錢的做法就是定期檢查開關箱螺絲的部分是否鬆動了。

千萬不要相信台電的定期檢查貼紙,最近五年我已經親眼遇過兩次,台電人員來按門鈴直接要求拿印鑑蓋在檢查清單上,而且竟然還多蓋在隔壁鄰居剛好不在的那格,然後就當作已經檢驗通過了。雖然我知道他們人力有限,但是我其實很不能接受這樣的偷懶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樓的總白線好像是跟台電的綠線接在一起的,從台電電表拆開後就看到了。

一般水電工真的很可怕,跟他對 ...

是的
110v因為接法是紅對白 所以要是要是白線脫落或接觸不良 就會剩下漏電 或 沒電
220v就不一定了

鬆動會造成火花但這跟白線掉了便220 是兩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後來為了這次施工買了CB180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69431556;_ylt=AtSlNs8tkwUn06O ...

因為您那個是查電話線路用的~
我貼的是查可以查電力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110v因為接法是紅對白 所以要是要是白線脫落或接觸不良 就會剩下漏電 或 沒電
220v就不一定了

如果只是屋內開關箱中性線排的某一迴路之中性線脫落應該是沒電對吧,

但如果是入戶中性線脫落的話就會導致如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032759&p=2中間處提到的某迴路負載較重電壓下降,另一迴路負載較輕電壓升高,最後電壓升高那條迴路的負載壞光之後,又輪到原本電壓下降的也都變成電壓升高,然後又壞光了最後就只剩220V。這樣說法是正確的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您那個是查電話線路用的~
我貼的是查可以查電力線用的~

您介紹的那款還比較便宜哩,可惜已經買了,之後我就將就著用吧。再次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屋內開關箱中性線排的某一迴路之中性線脫落應該是沒電對吧,

但如果是入戶中性線脫落的話就會導 ...

這篇01文 想不到有站上人呢XDDD
台灣家用電是  單相三線式   紅白黑
白線一但在用戶端脫落 然後令一邊(黑白)也有電器
白線一旦不良 那電就會便成 紅黑
因為白線不能在把電引走了  它就會便成一段導線

本來電應該這樣跑
110伏特
紅110>白 <110黑

要是白線不良
電就會直奔另外一條線
因為白線沒用了啊

220紅<>線<>黑220

但我記得黑線一般家裡配電時不常用阿n_165|
只有冷氣才用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我記得黑線一般家裡配電時不常用阿.........

不是這樣喔,一般家庭單三配電紅、黑兩組火線要考慮負載平衡,也就是儘可能將負載平均分布在兩組火線,並不是黑線只給冷氣用。

以現在時下流行的匯流排式開關箱來說,相鄰NFB位置就是不同組火線,所以裝上2P NFB就是220V,裝上1P NFB就是110V,只要按順序安裝NFB就能達到大約負載平衡。

上述的紅黑兩色入戶線並沒有一定,有些是配2黑+1白,有些是配紅黑白,甚至還有其他顏色組合出現,白色是中性線則是比較確定的。

早期無聊才在01那邊抬槓,那商業網站越來越走味,好心解說還常常被酸,還是痞酷網友水準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這樣喔,一般家庭單三配電紅、黑兩組火線要考慮負載平衡,也就是儘可能將負載平均分布在兩組火線,並 ...

這邊也要感謝您當時的回應,此時就有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