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焊點上的東西?[已解決]

楼主(2013-06-27):
各位大大大家好:
我是新人!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之前音響拿去修理
回來後我有看到
在修理過重焊的焊點上
有一些好像是油的咖啡色的東西
想問這是甚麼?
有塗上這個跟沒塗有何差異?
感恩!!

网友:
是類似下圖 這樣醜醜的嗎?

焊點

焊點

請您用指甲去輕摳 咖啡色物質
它.如果是硬的.放心吧! 那應該是 助焊劑的一種=松香 (樹脂的一種.也是現代琥珀的原料之一)
它.如果是軟的且油油的! 那應該是 助焊劑 或 焊油  這就建議您須清潔它了 焊油會微導電(微漏電)

如果不是像上圖這種樣子.煩請樓主拍照PO上來 有圖比較好判斷

网友A:
喔!!有分軟硬~~第一次學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有分軟硬~~第一次學到!

不是有分軟硬啦!!

主因是樓主所題之描述 :"焊點上 有一些好像是油的咖啡色的東西"且沒照片判斷
只好用猜測的回答
在下PO上的照片內物質是 松香 (不管是固態或液態的松香 經烙鐵加熱後水氣會揮發掉.冷卻後會變 硬.脆)

非松香性的助焊劑 助焊膏 焊油 經烙鐵頭加熱後.會呈現黏膏狀 . 有些也會是像髏主所描述的 "咖啡色"
而維修員習慣不好 或 在機黏焊作業 . 作業後 無 或 不方便 清潔乾淨

由於樓主無PO照片.所以在下只好把 可能的 簡易辨別 描述出來 . 所以才會有 軟 硬 之分
eereer12大  讓您見笑了

网友:
呵呵,小弟受教了,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喔

网友(2013-07-31):
感謝loku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