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3吋LED面板(結束)

楼主(2013-06-27):
請敎大大們,
      現在23吋LED面板價位大約多少?能到那購買?值的更換嗎?

原因:我手上有一台 優派23吋LED 不小心被撞到中間,結果就破裂~~.

网友A:
換一片吧!!基本上成本就在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片吧!!基本上成本就在面板~

那能買到LED面板~我試著找YAHOO,露天未找著.

网友:
應該是換一台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買到LED面板~我試著找YAHOO,露天未找著.

我之前也是一款優派 23 LED LCD,面板NG,找來找去也是找不到面板,就連邏輯板也都找不到,因為太新了,還不是很主流的機種,只好拆賣了。太新的東西也是不好,不是貴就是沒有料。

楼主:
唉~~~看來是不值得~~了,留著當備品殺肉機.
謝謝大大們指教~

网友B:
再買一台一樣型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買一台一樣型號的。。。。。

 真是一個好建議~~
如此一來可以用二輪~~(保固期及備用零件)

网友:
不知道裡面的LED能不能拆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