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sp2104 聲音很小聲

楼主(2013-06-27):
各位大大  小弟想請大家幫個忙
我有台 Viewsonic sp2104 2.1聲道
聲音很小聲  怎麼切  聲音都是小小的
不知道是啥零件故障??

网友:
我的三洋液晶也遇到類似問題,請問您解決了嗎?

网友(2013-08-23):
先看看您的按鍵 SW有沒有作用或故障,如果正常就要查看看是不是音量控制IC
PT2353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