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分離式冷氣鼓風輪有金屬聲

楼主(2013-06-27):
有請三洋技術人員來看過(只聽聲音就判別就要換鼓風輪馬達,但是此機種是日本進口的沒有此種馬達了,年代久遠),請問各位大大,此情形還可以維修嗎?(冷氣還很冷),可否用其他室內機代替呢?

网友:
更換軸承或直接換馬達

网友:
10年以上機種 馬達軸承培林 已磨損可能性很大
如果此機像樓主所述 "冷氣還很冷" 且 一直是默默努力在工作 無動不動就要求加薪
如果樓主 會拿 嘍賴傌 會鎖螺絲 自己DIY爽度1000%喔!!

培林一顆約35$~150$ 一對也才300$左右 (當然也有更好更貴的培林)

換馬達本體 如果找不到原型號 可找電氣性相同 大小差不多 (主要安裝後馬達軸心位置與原本一置)來改也行

現在的新機 會常鬧皮氣或常會要求加薪罷工喔 !!

期待樓主分想DIY過程 :on_127|

楼主:
因散熱排連接銅管,需將散熱排先拆掉才能拆到鼓風輪馬達.我怕動到銅管會有破漏,如請其他維護人員可能會幫修嗎?畢竟不是專業人士

网友:
銅管是軟的沒那麼容易被折斷掉
不過要避免去折到焊接處
馬達要更換培林
還必須要有"拔輪器"
你可能要把馬達卸下後,拿去給專門修馬達的換,會比較洽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散熱排連接銅管,需將散熱排先拆掉才能拆到鼓風輪馬達.我怕動到銅管會有破漏,如請其他維護人員可能會幫修 ...

如果你不是搞冷氣維修的,要更換馬達培林難度相當高

需要的工具有 : (1)十字起子
                     (2)2.5號內六角板手
                     (3)拔培林用的 "逼猴"
還要有勇氣跟經驗

楼主:
因天氣太熱了昨晚開下去吹,雖然會有雜音(金屬聲)但還勉強吹,最後金屬聲沒了正常了,雖然不知還可以撐多少,但還是謝謝各位的意見,(之前有在鼓風輪及標示有金屬聲音上潤滑油,因無法拆卸所以亂噴週圍可能多少有噴到,所以就好了))

网友:
哈哈哈~~
那就先加減用
只要能撐的過夏天
那頭痛的問題就丟給明年吧! (至少有多的時間好準備換購金或維修金)

勇氣 +1
有準備要換新的話 不如自行先DIY
反正如果修不好也是要換  如果修好了又可省10張小朋友以上

网友:
讓他搞讓他搞
搞到滴水不漏為止

网友:
馬達應該沒有壞!! 軸承上用噴射黃油"對準"噴或許可以撐一陣子!!

网友:
加油的時間到了.WD給她噴下去就對了.

网友:
嗯嗯嗯 恩要好好加油..WD-40就倒個一罐

网友:
小心吹冷氣會噴油

网友A:
拆鼓風機應該不用拆到冷排~(除非銜接處已經鏽死)
慢慢找可以找到一個位子有個洞
起子伸進去可以鬆掉螺絲!!!!應該可以慢慢拉出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鼓風機應該不用拆到冷排~(除非銜接處已經鏽死)
慢慢找可以找到一個位子有個洞
起子伸進去可以鬆掉螺絲 ...

大大
鼓風輪馬達上有一層塑膠外殼保護著馬達週邊有螺絲,要拆除散熱排才能拆除塑膠外殼,有爬過文看別人拆除都沒那一層塑膠外殼保護著馬達只有我家有,真是黑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鼓風輪馬達上有一層塑膠外殼保護著馬達週邊有螺絲,要拆除散熱排才能拆除塑膠外殼,有爬過文看別人拆 ...

???從出風口伸進去應該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