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板沒pci槽如何用除錯卡?

楼主(2013-06-27):
近幾年的板子都沒有pci槽全是pci-e槽.
那用在pci的除錯卡便沒用武之地?

网友A:
這表示也要換新版的 PCI-E 的除錯卡n_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表示也要換新版的 PCI-E 的除錯卡

有PCI-E的除錯卡???

是有Mini-PCIE的, 但規格不一定! 多是偷Pin做LPC的訊號...
買了二款, 到目前, 好像還沒看到有真正是走PCI-E的能用??

楼主:
那只能用pcie轉pci卡了!
還沒試過,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這問題我也好奇,還有BIOS改為UEFI的80port還可以跑碼嗎?

网友:
不能 用卡 我看只能猜猜看 外加 使用 波波囉

网友B:
果真如此嗎?
近幾年我常維修、組裝,還沒遇您說的這種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用pcie轉pci卡了!
還沒試過,不知道可不可以?

PCI-E轉成PCI... 有這種卡... 可是爆貴的!!
而且轉過去後,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另外, UEFI BIOS一樣是有POST Code的!
但由於會重覆跳同樣的代碼, 所以建議要使用四位Debug Card(16Bit)
不然.. 應該會查到抓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真如此嗎?
近幾年我常維修、組裝,還沒遇您說的這種板子。

修老板子一般都足夠!

网友C:
那是迷你主機板或是準系統 才沒有 PCI槽 吧  PCI還沒有全面退出 還是有很多東西要用到PC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迷你主機板或是準系統 才沒有 PCI槽 吧  PCI還沒有全面退出 還是有很多東西要用到PCI的 ...

intel很想幹掉pci插槽了啊
1155腳位的H61就沒support pci插槽了

网友:
H61主打低階主機板,沒有PCI很正常,H61幾乎都是小板居多,已經不是原來板子的大小了,B75以上才有保留PCI插槽,板子也比較大,H61算精簡型了,也不能說他不好,未來就是PCI-E的插槽為主了,空間不足只保留比較快的也正常,部分H61型號還是有做PCI插槽但變成得挑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真如此嗎?
近幾年我常維修、組裝,還沒遇您說的這種板子。

有些板子.是沒有pci介面的.只有pci-e的.甚至有些準系統板子也是沒有pci介面.只是你沒有遇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