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奇美 CMV 946A 開機白屏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3-06-27):
上星期朋友拿來一台CMV 946A螢幕,故障原因是開機白屏,我們先來了解白屏與黑屏的不同?我們知道液晶螢幕是靠背光模組產生光源的,所以背光模組一旦失去功能,當然就是黑屏,但是如果背光模組正常,而是面板失去電源或電源不正確呢?這就有可能會是白屏,為什麼?因為面板沒東西,只有背光打上來,當然是白屏呀!例如你把驅動板跟T_CON間的線拆掉試試就知道了,這樣就沒有電源連接到面板了,你看會不會白屏?或者驅動板間的問題呢?這就又比較不一定了。

這台CMV 946A的面板是使用A190A2-H01,這塊面板白屏的例子我們論壇有人修過,他連8761E都換了,8761E一個上百元事小,不好換事大,所以一般人就放棄了,不過技術人應該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所以我還是想試試看8761E真的有壞嗎?

三用電表切到電阻檔,首先我測量T-COM板上所有的0Ω電阻都是正常的,接著也是用電阻檔,我測量MLCC電容兩端(所謂MLCC就是那些SMD的小電容),我發現有幾個電容幾乎呈短路狀態,我們知道這些MLCC幾乎都是濾波功能,我再將這些幾乎短路的電容與電容之間測量,發現它們是同一條迴路(也就是並聯),這樣就可以確定只要有其中一個電容故障了,那就會導致這條迴路全面停擺,這條線來自8761E的某一腳,當然8761E也脫不了關係,但是由於上面的理由,我還是由這幾個MLCC開始。

怎麼開始?既然這條線是從8761E出去的,那就從這裡開始吧!拆一個就測量看看這條線短路的情形有無解除?

直到拆掉下面這個MLCC時,短路的情形解除了。

有人說從電容的顏色也可判斷,不過這是不準的,還是要一個一個拆,或是全部更換。

先不裝電容,開機試試吧!

這篇實例打到現在還很正常...........

來賓請來點廣告鼓勵........!

网友:
高手出招果然不同
說明很清楚

网友:
很大顆好搞定~~~如果是小芝麻尺寸的就頭大了

网友A:
這種故障可以考慮用電把不良的MLCC電出來嗎??

网友B:
老大發實例囉!~~
給你100個贊!
還是按廣告比較實際..緊來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故障可以考慮用電把不良的MLCC電出來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0804-1-1.html

看了一下日期!2009/01/18,很多方法在舊文中都有提過,只是新會員沒有去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發實例囉!~~
給你100個贊!
還是按廣告比較實際..緊來企~

謝謝你的支持

网友C:
果然 這 硬東西 只有wih大 吞的下去  一般維修者 不可能 有耐心 一顆一顆查   所以 有問題 先賴那一顆8761E 先殺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 這 硬東西 只有wih大 吞的下去  一般維修者 不可能 有耐心 一顆一顆查   所以 有問題 先賴那一顆8761E ...

你客氣了!你也算是大師級的人物了,或許也有自己的方法找出。
與8761E相連這條線的電容共有8個的樣子,若是8個全拆下後還是短路,那再換8761E不遲。

不過有一點你是錯的,MLCC電容雖然很小,我還是吞不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10804-1-1.html

看了一下日期!2009/01/18,很多方法在舊文中都有提過,只 ...

這一篇我有看過。
只是想說,你為什麼不用這種方法。還有,好像沒有看到很多用這種方法的維修實例。

還是這仍是一個有風險的方法,所以不能亂用??(不好意思,我對某些實務經驗或原理並不夠深)

我的疑問是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篇我有看過。
只是想說,你為什麼不用這種方法。還有,好像沒有看到很多用這種方法的維修實例。

每種方法不見得適用每一種情形呀!技術人也不會只用一招闖江湖。
有的方法快,但是缺點多,有的方法慢,但是很保險,這些技術人都是要學習的。
至於實務上要用那一種方法?說真的,這個問題問我不準,我一般是看情形再決定用那一種,方法雖然不同,但是殊途同歸不是嗎?

网友D:
我碰到的白屏.大都壞主機板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的白屏.大都壞主機板居多.

朋友的螢幕有出現過白屏,但是我自己的螢幕卻從未遇過白屏故障,應該算是運氣不錯吧!

网友:
精彩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E:
我只要遇到白屏是面板我就投降了,沒有那種能力及眼力加功力去查找

网友:
我覺得 像 是 MLCC 故障 都比較難查~.~~~

楼主:
或許是我不是做維修業,遇到的案子不多,所以很久才會查一次,因此不會覺得難查吧!

我如果是在做維修,像一些重要的節點電壓、波形等等我一定會記錄下來,下一次找類似的問題就比較容易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要遇到白屏是面板我就投降了,沒有那麼能力及眼力加功力去查找

老闆︰
你客氣了!據聞你也是彰化地區修液晶的狠角色之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闆︰
你客氣了!據聞你也是彰化地區修液晶的狠角色之一!

哈哈~~您哪裡聽來這種沒有實質證據的謠言呢?
古人常云:謠言止於智者
我真的什麼都不會,只會換換電容而已啦,老大不要再虧我了啦

网友F:
w大,我這裡有一台benq17"營目也是白屏送給你當維修十例好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您哪裡聽來這種沒有實質證據的謠言呢?
古人常云:謠言上於智者
我真的什麼都不會,只會換換電容而 ...

每當我跟烏骨雞學姐回鄉下時,我看到路邊的稻子越飽穗就越低垂,是的,稻子跟人也是要一樣,越有學問(技術)也要越謙虛才好。

也與大家共勉勵。

楼主:
引用 网友F:
w大,我這裡有一台benq17"營目也是白屏送給你當維修十例好媽?

有空就拿來吧!不過先說好,修好就是我處理了。

另外就是你的錯別字又開始了......

网友G:
請讓我這個沒有電子方面知識的白痴問一個問題, 樓主提到"先不裝電容,開機試試吧", 請教一下, 為什麼電容拆掉還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讓我這個沒有電子方面知識的白痴問一個問題, 樓主提到"先不裝電容,開機試試吧", 請教一下, 為什麼電容拆 ...

你的問題很多年前這裡都有提過了,請先看舊文培養一些基礎,否則這裡就淪為炒冷飯而已。

网友H:
老大 這台很面熟喔.....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 這台很面熟喔.....嘿嘿

被你發現了.......

网友:
恭喜完修,最近修好一部DELL也是MLCC搞鬼~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