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外殼拆除

楼主(2013-06-27):
請教各位大大,電風扇如何外殼拆除,家中有2台電扇待維護,謝謝

网友: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是直接出力往上拔就可以了
令一種是如果您從中間那孔看下去有螺絲當然要先把螺絲拆下來就可以拔下來了
直接往上拔起來的比較多啦

网友:
用一支起子從中間壓進去,把那個轉頭控制往上一拔就ok,以前我也研究好久。
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錢。

网友A:
那個洞裏面,有兩個卡榫
要撐開才拔得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洞裏面,有兩個卡榫
要撐開才拔得下來

雄老大
真的不用那麼麻煩,只要中間頂住,外面的一拔就OK啦,玩複雜的你們內行,玩簡單的我來就可以。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說如此明瞭,應該可以解決問題,謝謝啦

网友:
其實不難將馬達外殼後方固定螺絲卸下來
利用吹風機吹外殼該處將其吹軟一點
那的洞可能會稍微變形無傷大雅
這樣你就會下步驟了

网友:
旁邊有卡住 小一字起把它拔開 就可以拉出來了

网友:
直接出力往上拔就可以了 (螺絲已不多見)

网友B:
出意見的人真多,實際去試的沒有,我已經說過這東西的拆卸方法,不用暴力,
只要一隻小起子,從中間壓住,外面的壓紐往上一拔,輕輕鬆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意見的人真多,實際去試的沒有,我已經說過這東西的拆卸方法,不用暴力,
只要一隻小起子,從中間壓住, ...

別生氣 ,別生氣

我記得小時候在我還不敢亂拆東西時,這個拉鈕中央有顆螺絲

家裡現在有個拉斷的,的確像#4 雄爸說的,有卡榫沒錯

所以用一字起子從中間的孔頂住就是在作撐開卡榫的動作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別生氣 ,別生氣

我記得小時候在我還不敢亂拆東西時,這個拉鈕中央有顆螺絲

老式的有支螺絲鎖住,沒錯!但已成過去。
9# 安大大說暴力拔起,或許可以,但常常遺憾結束,搖擺組常常會自我了斷。
要拆到這裡常常都是需要重新潤滑加黃油,因為燒心軸咬住,
逆向思考,這根控制軸,假如只要卡住搖擺器的齒輪軸,中間為何要有孔?做成沒孔也很簡單。
你直接拔,受力的部分會傳到齒輪軸整根,<----塑膠做的,加上搖晃,啪一聲say bye-bye 不是不可能。
事出必有因,中間孔內你用東西(如起子)頂住,拔鈕的時候,相對力量只在卡住的位置,於是很簡單就
拔起來了。

网友:
看到這篇解決我思考許久的問題,就像Alonger大說的,『用一支起子從中間壓進去,把那個轉頭控制往上一拔就ok』,剛拔起來了

拔起來的轉頭控制旋扭

轉頭控制旋扭的位置

网友:
我就說江湖一點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