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微波爐背後的輻射會不會穿牆

楼主(2013-06-27):
網路上關於微波爐輻射.穿不穿牆的問題很多.有的說會.有的說不會.本來我也看過就算了.

前陣子隔壁問我裝的加壓馬達.跟他們的是不是一樣.請我去看看.
就在離他加壓馬達一丈距離的所在.赫然發現放著一台微波爐!
我順口問說.你們這台有常在用嗎.回答是說.因為作食品零售生意.日夜不定時.算是很頻繁在用.
我聽了以後.內心就天天糾結著...

他們家微波爐緊鄰牆壁的距離和高度.恰巧另一邊對著我也緊靠牆壁的枕頭...
如果輻射能穿牆.算一算已經好幾年.天啊..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從那天起.再也不敢睡床上.空間有限.只能很睏的時候.趴著電腦桌睡.所以沒有一天能睡得好睡得飽...
想想這樣終究不是辦法.只好鼓起勇氣.厚著臉皮.po上來求問大大們.微波爐背後的輻射會穿牆嗎

网友:
那個微波
會穿透絕緣體,幾乎100%
絕大部份會反射by金屬,會被金屬吸收極小部份的樣子,不能穿透
會使水跟著那個頻率抖抖抖 2450MHz(這就是加熱的原理)

以上您心安了嗎?

反而是微波爐的正面比較危險…
玻璃的金屬塗層(應該跟汽車的隔熱貼紙一樣)
玻璃門隙

网友:
對著我也緊靠牆壁的枕頭.-->

如果不放心,在牆壁貼一層鋁薄紙(把微波反射回去),再貼上一美女畫(美化環境),那就萬無一失了!!

网友:
別在微波爐前面就好了n_006|

如果輻射能穿牆.算一算已經好幾年.天啊..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穿牆的輻射,如果幅射夠力的話,不用好幾年,一個禮拜內,就再見了.
輕微的話呢,一般來說,長年照射,血癌的機率很大.

從那天起.再也不敢睡床上.空間有限.只能很睏的時候.趴著電腦桌睡.所以沒有一天能睡得好睡得飽...
您這空間也太緊繃了吧,趴在電腦桌睡,也躲不掉微波,還是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覺吧,舒舒服服的多好.

网友:
微波當然會穿牆,無線網路也是微波啊。
2.4GHz 無線通信頻率正好就是微波爐的頻率 2.45GHz,有干擾的問題。
你電腦的 CPU 運作頻率是多少?CPU 也會發出電磁波輻射。
2.G ~ 3G 剛好在微波爐的波段,趴在電腦桌睡是弄巧成拙了。
微波爐有鐵皮蓋著,不然你的大腦已經微波了好幾年,早就煮熟透了。

空間不足好像有一種睡袋是掛著睡的,牆壁釘個掛勾就可以了。

楼主:
哇.工作回來.好多回應.明白了.這就到沒屋頂找吊床以為心安.謝謝大大們

网友A:
最安心的做法是
把房間或床放置在 用不同網目的一體鋁網

二層以上 每層中間有2CM以上的間隙 所做成的 隔波室

人在 隔波室 內 決無受外在的 波 影響
只會受到在 隔波室內 所使用的器材所發出的 波 影響
鋁網也能通風 不密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安心的做法是
把房間或床放置在 用不同網目的一體鋁網

什麼叫"不同網目"的一體鋁網?

該把電腦螢幕…鍵盤…主機…都加上這個嗎

隔波間←學到了新名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叫"不同網目"的一體鋁網?

該把電腦螢幕…鍵盤…主機…都加上這個嗎

細的叫 網目  粗的也可叫 網格
篩網每邊長一吋所含之篩孔數為網目(mesh)及篩號

黑字為 一體鋁網(或許名稱有誤)
藍字為60目撈網.篩網
紅字為150目娟布.生物篩網.網印用料

編織網

下圖是用每層不同網目的鋁網所建造成的隔波室 意識簡圖
前後左右上下共6面

以前我們叫它 無波室 (功能類似現在常見的 烤漆 硬碟維修 用的無塵室 & 音響的隔音室 )
當時是為了檢測調整 無線電話 無線電 這類的產品
(2坪大小.當時廠商報建價約近百萬之普.當然最後我們自己土砲建造)
手機在無波室內是決對收不到信號無法收發的

鋁網搭建 比 鋁板搭建  鋁網隔波比較強

windata大大   您........
"該把電腦螢幕…鍵盤…主機…都加上這個嗎?"
就看您的心情而定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安心的做法是
把房間或床放置在 用不同網目的一體鋁網

請問一下:細網不就足以阻隔 粗網能屏蔽的電磁波 了嗎?
外面再多加中網目、粗網目會不會沒有效益?

波長(λ)=光速(C)/頻率(Hz)
db = 20 * log(V1/V0)
當縫隙長度小於波長的一半時, 該頻率能量呈現20dB/10倍波長或6dB/2倍波長的衰減。

試計算 2.4GHz 波長=125mm
設粗網網目12.5mm = -20db
中網網目6.25mm = -26db
細網目2.5mm = -34db
粗+中+細 = -80db (減弱10000倍)
細+細 = -68db (減弱2500倍)

若是用更細網目1.25mm = -40db
粗+中+更細 = -86db (減弱20000倍)
更細+更細 = -80db (減弱10000倍)

用兩層細網會不會比較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細網不就足以阻隔 粗網能屏蔽的電磁波 了嗎?
外面再多加中網目、粗網目會不會沒有效益?

哈哈~將近30年的事了 在下也忘光了怎算公式
且當時主持者不是在下

不過能卻定的是
如大大您的算法都正確    但是  實際 不等於 理論 但須由理論開始
實際建造時須由所須的條件去做修改

在當時
1.在無波室外要隔的波不只2.4GHz.單一規格的網目無法達成
2.網目孔不能對齊直通..須交錯
3.鋁網或白鐵網 是網目越細的越貴 幾乎是倍數跳 (現在也是)
   (三個月前問過 白鐵網 40目1*3尺 120$  500目1*3尺 980$)
4.網目越細.厚度越薄..搭建無波室.須要有一定的厚度
5.全用細網目 在無波室內空氣不流通 會悶熱死 (夏天在無波室內15分鐘左右就汗水如雨)
  (無波室內除了儀器及被測物外  不能有其他機械.含電風.冷氣)
   (除了辦公室的妹妹有冷氣吹...工作室的人員有電風吹就要偷笑了)

所以.........以上總結 ..全用細網.建造沒有比較省錢

网友:
你們的討論讓我想起一部外星人攻擊地球的電影,與眾多外星電影
不同的是外星人是穿電磁波保護裝的,透過電磁波感應人類、追殺
人類。其中有個橋段就是俄國電子玩家住在格子鐵籠裡躲避外星人
追殺,屋子裡就有個大鐵籠保護著使外星人偵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