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髒污及發霉如何清洗?

楼主(2013-06-27):
請問電路板髒污及發霉如何清洗?

會傷到零件嗎?

清洗完後吹風機烘乾嗎?

或是其他方法,感恩

网友A:
用牙刷沾汽油刷洗
可以洗的很乾淨
洗完後自然風乾即可
不過空氣中會有汽油味
最好在空曠的地方清洗

网友:
這類問題舊文很多,請善用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牙刷沾汽油刷洗
可以洗的很乾淨
洗完後自然風乾即可

可不可以用煤油(家裡很多)+油漆刷?

网友:
我會用去漬油加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煤油(家裡很多)+油漆刷?

煤油沒用過
不知道
汽油容易取得
所以一直都用汽油

网友:
若不常用可以使用炳銅或者酒精
沾布及棉花棒擦拭

若常用可去電子材料行跟店家買清潔劑來擦拭一罐大概600~120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