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a770-ud3

楼主(2013-06-27):
首先感謝諸葛亮送主版,這張是剛拿到時的主版的樣子

直接開機測試真的不開機
開始目視外觀,哈哈
真的如諸葛亮說的被雷擊,

把網路晶片請下來

答案出來了

本來想直接換顆新的上去,去拍賣一看含運費就不划算,現在先外接網卡省省用

网友:
讚!!我知道那顆擊穿..可是...以我的技術..還是算了!哈..恭喜唷

网友:
讚的維修...  但還是用外接網路卡就好,畢竟比較經濟實惠...

网友A:
請問還沒請下網卡晶片前,除錯卡的3.3v待機燈是一閃一閃,還是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還沒請下網卡晶片前,除錯卡的3.3v待機燈是一閃一閃,還是不亮呢?

小弟Debug卡好像壞掉了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Debug卡好像壞掉了不亮

那現在應該會亮了吧~~

网友B:
網路晶片遭擊穿應該會拉低該晶片所需的運作電壓,導致短路狀態無法開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網路晶片遭擊穿應該會拉低該晶片所需的運作電壓,導致短路狀態無法開機....

小弟比較倒霉,nv橋摸到3.3v異常的幾乎都是橋掛~~對了,請教a大3.3v異常除了”網卡”橋”之外還有其它的可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比較倒霉,nv橋摸到3.3v異常的幾乎都是橋掛~~對了,請教a大3.3v異常除了”網卡”橋”之外還有 ...

嗯...我還很肉腳啦

+3.3V異常的範圍很廣喔!

因為許多電壓轉換都是透過+3.3V去降壓的,一旦它出問題故障點就很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