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煩請協助這顆IC的功能或是Datasheets

楼主(2013-06-27):
這IC是DPS-210EP PSU 後級輸出電路。

這電路應該類似TL431 或替代晶片? 應暫查無故障零件固懷疑這顆IC

代號如附圖,暫時查無資料。
煩請協助謝謝。

网友A:
跑一下線路是否跟IC902  SPX2431M/TR 相同. 但是是用SOT23-5的相容IC.

58.51 KB, 下載次數: 35

网友B:
4PA--> low input currents

309.43 KB, 下載次數: 22

1.44 MB, 下載次數: 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線路是否跟IC902  SPX2431M/TR 相同. 但是是用SOT23-5的相容IC.

感謝Ricky協助尋找資料

昨晚大概走線&實際量過。 圖還沒畫晚些再行補上

1. 可確定不是這顆,(抱歉) 但90%可確定這顆是TL431沒錯

2. 謝謝提供類似線路參考,很巧也不這台。 210EP 有很多不同細的型號,這台也是首次遇見。晚些一樣提出資料供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4PA--> low input currents

感謝thwa

也不是您找的資料,再次謝謝。

應該是 TL431 相容電路。

說實在真的很討厭SMD零件,體積小標識不清規格超多資料不好找不好買看不到...

這棵大小應不是 sot-23-5 可能是 sot-25 ?

我有找到約6種都標4PA或4P一樣5腳的零件都不符規格

楼主:
提供圖片參考

DPS-210EP A   <----- 還有個 A

楼主:
更正,上圖中右下角不是 A , 正確為 C

网友C:
TL431系列製造廠商太多 可能是大陸廠商 找不到datasheet

APLˋ431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系列製造廠商太多 可能是大陸廠商 找不到datasheet

APLˋ431L 參考看看

謝謝 duncan

的確,這通用零件的製造商太多了。

已確定是規格及特性就夠了,是哪家不是重點了

往後遇到這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