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 今天在修我的電源供應器(丙級檢定)

楼主(2013-06-27):
一開機就直接壓錶
錶量輸出約50~60V
因為有兩台一樣的..所以拆了723IC交換測試.
所以IC沒壞....
現在感覺是電晶體2N3904好像掛了
然後小老弟就..換上了C945...哈哈...不知道有沒有通用
不過看兩顆井體的輸出電流.感覺好像又可以用
結果..還是不動..不過電壓變成30V左右...

ㄟ害...難道又要去買2N3904....

楼主:
給一下這兩顆資料

2N3904 -- 60V 0.2A 0.625W 250MHZ
C945     -- 50V 0.1A  0.25W  300MHZ

不知道替換是否可行 ..再請各位高手提醒 感謝

网友:
3055掛吧...量看看3055是不是掛了

网友:
最關鍵的功率晶體 CE 擊穿 了
封裝 TO-3或TO-3P 最大顆 晶體 應該不難找
跑一下線路 應該有一顆 C是接橋整的正極 E是接到輸出

楼主:
報告最新進度~

LM723*1
2N3904*2
PN2222A*1
更換
已順利完修~
謝謝大家

更換的零件

又是一條活龍

网友A:
恭喜完修
諸葛亮 大大~~~
但是   但是   您所報的
報告最新進度~
LM723*1
2N3904*2
PN2222A*1
更換

是 4個零件    但是                圖 是 5個零件

您偷暗藏了一個

网友B:
好強的功力,恭禧完修。話說回來小弟有一顆pc用的電供還不知道從哪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諸葛亮 大大~~~
但是   但是   您所報的

哈..對ㄝ..另外我把C945也放進去了~
本來想用C945代替..但是似乎好像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強的功力,恭禧完修。話說回來小弟有一顆pc用的電供還不知道從哪著手 ...

T大..我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反正修不好就算了..當作練技術

只要動手就有希望..這是我的想法..

网友:
恭喜完修n_001|

网友:
這顆實驗用的簡易電源供應器,容易做可是保護也不夠好,最容易壞2N3904和PN2222A,再切換瞬間,沒搭配好就燒了,LM723倒是比較不容易壞除非IC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