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哪邊買的道這種可變電阻,彎針式的!

楼主(2013-06-27):
如下面圖片中所示:B50K(彎針式)柄長20MM

我喇叭上的被我女兒踩斷了~想換新的,但是拍賣網上都找不到有彎針式的,難道要自己再電線去接?

网友:
真的很難買,剪3顆電阻的腳來連接吧

网友:
用雙連VR  來改就好 可以用剪下來的引腳 或 電線

网友:
光華地下街應該有賣..

网友:
國際電子廣場(前光華斜對面)地下二樓有賣唷

楼主:
3Q3Q~ 由衷感謝各位的回覆,我先試試接電線,失敗了再去買吧~"~

网友:
三重湯城地下一樓的堃邑有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