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數位電源輸出變成三角波請教高手

楼主(2013-06-28):
各位先進們請救救我吧!!
    我的數位電源亂抄電路雖然做了出來,但是發現顯示時會亂跳!(FLUK 電表不會喔!)用示波器一看波形,天啊!! 這不是三角波嗎!! 怎麼會如此!!

   線路圖

  使用筆電電源和HP電源輸出波形相同
  筆電電源

  HP電源

  OLDHAN 大建議的 8.2K上面並聯 10uF電容 1.2K上面並聯 473電容
  並聯前

  並聯後  感覺輸出都是有嚴重三角波,電壓格數第二格算起 10:1 探棒 3V直流電壓+2.5V三角波電壓

  OPA LM324 pin14 輸出的波形

會不會是因為增益過高所致,請問應該如何改善?

网友A:
0. 之前建議並電容請單獨先並 uF 電容先試試(不並 nF 電容)
1. 請注意地線安排是否感應 60Hz 雜音? 在電源輸出博士端子應該是 4 wire 的(分別為 + 輸出, + sense, - 輸出, - sense) 才不會遇上負載就降電壓或是雜訊.
2. 不清楚 A928 晶體的用意, 可否取消?
3. 減少放大級數加快系統反應, LM324 換 TL084, C945 與 A928 取消, OP 輸出改用 二極體 wired OR 並接, 當然 OP 輸入 +- 也要對調.
4. 或是取消 A928, LM317 改用 IRFP250 大功率 MOS.
5. 輸出電容用多少? 修改數值也會有改變.

以上工程浩大, 可能會做白工, 個人不保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之前建議並電容請單獨先並 uF 電容先試試(不並 nF 電容)
1. 請注意地線安排是否感應 60Hz 雜音? 在電源 ...

OLDHAN大:
0.感謝!!
1. A928用途有電流放大的用意.
2. 8.2K位置已經並了10UF 電容器
3.小電流負載時候不會有三角波現象,負載10歐姆電流0.5A就會有很嚴重的三角波現象
4.當初設計的概念是 若D/A送出 0 時候 OP輸出為 HI C945 A928導通LM317輸出為 1.7V ,若D/A輸出150 到OP輸入為1.5V 與回授電位 1.5V 這樣把 C945控制到一定的電壓,"就應該"(實際卻沒有)保持輸出在15V..
5.輸出電容器 470UF
我猜想 應該是要把 C945 和A928設計在 線性放大區吧!!

网友B:
阿乾大:
您的LM317的輸入Vdc從那理來,有多少Idc?
若是由AC經整流和濾波,那Vac又是多少,Iac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您的LM317的輸入Vdc從那理來,有多少Idc?
若是由AC經整流和濾波,那Vac又是多少,Iac又是多少? ...

SCOTTWANG大:
  我用 HP的電源 25V1A  和 IBM 筆電電源 18V2.5A 但是結果都一樣!!
  剛剛用 示波器測出 輸出5V .5A時候 直流3V 三角連波約 2Vp-p,  12V 0.4A時候 4Vp-p (直流部分 8V)

网友C:
OP 4 沒有負回饋,會有振盪 (示波器的相片中頻率都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P 4 沒有負回饋,會有振盪 (示波器的相片中頻率都不同)

他輸出反相輸入也反相,
組成怪異的非反相放大器,
好像可以但又覺的奇怪..
正常接法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0.感謝!!
1. A928用途有電流放大的用意.

1. A928 似乎沒必要, 因 LM317 pin1 adj 不走大電流
..
5. 輸出電容大了些, 看過的設計都在 10~220uF 之間.

324 的 pin 14 輸出波與 V+ 輸出可以用雙軌方式放在同一個示波器畫面中嗎?

网友:
看這樣子感覺應該是lm324在震盪
阿乾大:
1.c945的RB降下來,約10k~33K
2.將數位控制斷開,以類比電壓代替數位輸出
看看會不會有三角波
先解決類比控制電路再說
小弟在想會不會是數位速度造成的(太快OR太慢)
MCU->DA->LM324->LM317->AD->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輸出反相輸入也反相,
組成怪異的非反相放大器,
好像可以但又覺的奇怪..

這個電路若有人拿去做實驗,燒壞了PNP的BJT,你可要賠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我用 HP的電源 25V1A  和 IBM 筆電電源 18V2.5A 但是結果都一樣!!
  剛剛用 示波器測出  ...

阿乾大:
您的波形看起來像一般的鉗位電路,把三角波往上頂.
當您的輸出有三角波的時候,也量LM317的輸入端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928 似乎沒必要, 因 LM317 pin1 adj 不走大電流
..
5. 輸出電容大了些, 看過的設計都在 10~220uF 之 ...

我把相關的照片說明一下

電晶體輸入電阻已經並聯了22K了!!

輸出 4.2V 無載波形 下方為輸出波形 上方為OP輸出波形

輸出 4.2V 有載 電阻33歐姆 下方為輸出波形 上方為OP輸出波形
明顯 連波變成3角波 有3V直流位準+1.?V的三角波 輸出給電晶體波形變了

輸出 12V 無載波形 下方為輸出波形 上方為OP輸出波形

輸出 12V 有載 電阻33歐姆 下方為輸出波形 上方為OP輸出波形
明顯 連波變成3角波 有8V直流位準+4V的三角波 輸出給電晶體波形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相關的照片說明一下

電晶體輸入電阻已經並聯了22K了!!

現在 324 是用單電源嗎?
照 winrar070 大之前帖子寫說 單電源 324 最低輸出電壓 1.8V 的話,
疑似 C945 off 不掉, 給 324 -5V 或是 324 輸出串 三個 二極體試試看.

LM317 各廠牌交流特性不太一樣,
可以試試別的牌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相關的照片說明一下

電晶體輸入電阻已經並聯了22K了!!

從示波器圖形看來,似乎是PWM頻率過低所致(休息太久了),試試調至最高頻率,應可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 324 是用單電源嗎?
照 winrar070 大之前帖子寫說 單電源 324 最低輸出電壓 1.8V 的話,
疑似 C945 of ...

LM324沒遇過這種問題,我這裡一堆LM324都是VOL很低的.

philips的datasheet也是寫很低的.
VOL Output voltage low,RL ≤ 10 kΩ; over temp. typ= 5mV,Max= 20 mV.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philips/LM124X_4.pdf

网友A:
花了點時間插了麵包板實驗,
的確會產生三角波出現,
並電容或減少輸出電容都沒法改善,
所興大筆一揮把那兩個晶體砍了,
OP 輸入反接, OP 輸出直推 LM317 adj 腳,
OK了, 沒三角波了.
只是 150mA 負載有 0.02V 壓降,
1A 負載有 0.13 壓降.
這可能需要電路板才能解決了.

网友:
之前提到的 wired OR 電路,
Mickey Mouse Logic (MML) 不只能用在數位電路,
類比電路也是可以的, 簡介:
http://www.musicfromouterspace.c ... ckeymouselogi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若有人拿去做實驗,燒壞了PNP的BJT,你可要賠喔.

因為 B 腳沒限流電阻嗎?敢看到簡圖就動手的人不會犯此種低級錯誤
(高級錯誤是啥..能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點時間插了麵包板實驗,
的確會產生三角波出現,

OLDHAN大:
   感謝!! 藝高人膽大!! 我來改改看,限壓限流應該就在OP輸出地方串一個二極體把雙方隔離就可以了吧!!
  進一步效果會PO出來報告!!

网友D:
可以利用二極體將兩顆op輸出做隔離
也可以用"opa"去控制"opb"做輸出
期待您將BUG解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利用二極體將兩顆op輸出做隔離
也可以用"opa"去控制"opb"做輸出
期待您將BUG解決掉

OLDHAN & WINRAR大:

10V輸出 無載漣波 1V  上方為輸出波形,下方為 OP輸出波形

10V輸出有載 電阻33歐姆 漣波2V 上方為輸出波形 下方為 OP驅動波形

頻率會改變,不知道為何會跟OLDHAN大差異這麼大, 我的LM317 ADJ 接地為10K歐姆,ADJ 接OUT 為 240歐姆...

繼續努力中!!

网友D:
有嘗試OLDHAN大的方法嗎?
電晶體降低RB增加RE,讓電晶體動作更準確
LM317的ADJ有接電容下地嗎?
如果沒有試著並聯103~104電容看看
建議先差麵包版試看看,哪種方式不會出現三角波

因為您的數位控制主要是輸出一個基準值,讓LM324去做調整輸出
另外請注意一下地線迴路

小弟沒實際測試,所以只能用猜測方式回答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嘗試OLDHAN大的方法嗎?
電晶體降低RB增加RE,讓電晶體動作更準確
LM317的ADJ有接電容下地嗎?

WINRAR大:
    1.取消電晶體
2. ADJ 接了 10UF到地
3.波形的形成有點不太了解!
4.接地比較沒考慮到!!
謝謝指導!! 再接再厲!!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1.取消電晶體
2. ADJ 接了 10UF到地

ADJ 控制用光偶??  不知道行不行
波形可能是線路問題 要不就是 LM317不適合這樣控制 要直接用功率晶體

网友A:
adj 電容不能接, 輸出電容改 100uF,
adj 接地電阻是 8.25k,
LM317 廠牌為 NS,
LM324 廠牌為 Hitichi HA17324.
電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 電容不能接, 輸出電容改 100uF,
adj 接地電阻是 8.25k,
LM317 廠牌為 NS,

OLDHAN大:
  了解!!晚上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 電容不能接, 輸出電容改 100uF,
adj 接地電阻是 8.25k,
LM317 廠牌為 NS,

OLDHAN大:
   幾天把OP直接推動 LM317 串一個二極體,結果發現問題還是依舊2V的蓮波,我拆想應該是我的電路有問題,決定要把電路從頭查起, OP控制電壓 OP限制電流都會有漣波產生,還很怪異!!  明天再PO波形給大家看...

除非輸出到 最高,這時候 OP全部截止,或者是電流輸出設為零,輸出為2V好樣也是...

网友A:
先把電流控制部份拆開看是不是會變好?再不行把電壓控制改成VR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流控制部份拆開看是不是會變好?再不行把電壓控制改成VR試試。

最近社區小偷侵入,忙著看錄影帶...找時間驗證!! 感謝關心!! 希望你的千分表可以救回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流控制部份拆開看是不是會變好?再不行把電壓控制改成VR試試。

OLDHAN大:
  今天把 D/A轉換成電壓給 OP輸入的這一部分,更換成為 5V提供給 10KVR 輸出給 OP輸入,結果相同.
  接下來應該是要把 OP比較的部分變成用"減法電路"或許就不會有三角波的形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我用 HP的電源 25V1A  和 IBM 筆電電源 18V2.5A 但是結果都一樣!!
  剛剛用 示波器測出  ...

請核對 LM317 的 V adj 與Vo的關係公式.
目前的Vadj 值是8.2k 配合與 LM324 經 A928接地後所調整的值.
若是這個值是由不穩定的LM324 飽和值控制.自然會有不穩定的L317 Vo.
而LM317的規格完全沒有提到工作頻率,所以Vo在V adj 輸入後的反應延遲成三角濂波.

而L324 若是輸出成飽和值就是一個電壓比較器,
比較設定值與Vo比較成為on off 去控制LM317 Vadj,
A928的電流值,電壓值加之上8.2K並連接地,
LM317會輸出成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核對 LM317 的 V adj 與Vo的關係公式.
目前的Vadj 值是8.2k 配合與 LM324 經 A928接地後所調整的值.
若 ...

cnpan大:
   理論與計算我都不太在行!! 現象是 因為OP都是當作比較器,所以輸出都會形成 三角漣波, 負載越重三角漣坡越大,空載時候 10V的漣波約0.5V ,500mA的負載電流時10v的漣坡就高達  2v,我使用VR取代 D/A 輸出還是一樣的問題,問題應該出現在 OP比較電路吧!! 若是OP的輸出直接是直流位準,應該就不會有漣波了(還未確認),所以我可能會轉向使用 減法器電路,排除比較器的漣波問題....

网友:
把opa接成閉迴路控制,應該就可以了
將opa的+/-輸入互換
輸出值接驅動lm317的adj
可能要調一下12k與1.2K

楼主:
今天 把 電壓回授部分去除,直接D/A 輸出經過 OP作放大就不會有任何的 三角波出現,電流的控制還沒接上, 我發現(認為) 比較電路一定會造成三角波的輸出,他的原因是因為LM317需要給直流電壓給 ADJ腳穩定的電壓,但是比較因為增益過大所以會造成"脈衝"現象,這也就是波形變漣波. 所以比較輸出要做到波形整形也就是要把 "脈衝變成直流" 再提供給 LM317的 ADJ腳,否則漣波問題應該無解吧!!

网友D:
應該是說經過比較器產生延遲
畢竟adj腳功能相當於輸出回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說經過比較器產生延遲
畢竟adj腳功能相當於輸出回授用

我"猜"想 240R的回授電阻是否就是做為穩定輸出用!! 因為我把adj 腳電位調整輸出跟著變化,但是變化負載,電壓好像沒有變化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猜"想 240R的回授電阻是否就是做為穩定輸出用!! 因為我把adj 腳電位調整輸出跟著變化,但是變化負載,電 ...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誤解了..
LM317是Vout與adj兩腳間固定V reference=1.25V.........adj用兩個電阻分別接地與輸出反饋可以調整電壓..不管怎樣...Vout與adj兩腳間的電壓都還是固定V reference=1.25V.........
至於電阻值是多少並不是很重要....當然值取240R這麼小...最主要是為了minimum load.......當然取太大也不好...要考量到Iadj的影響啦.....

一般可程式輸出...用LM317的話....大都是OP輸出一個穩定電壓+Vref 1.25V就是它的電壓了.......比如說你MCU DA輸出是0~5V......那用OP放大三倍....那就是0~15V.......那麼你的可程式電源就是1.25~16.25V.....這樣的電路很多人都做過....我也用過..穩定度是OK的......之前我有提過了...這就是一般人的用法...

但你的用法我說非常規用法.......因架構部分有點類似開關電源的做法......讓系統自己得出其穩態.........也不能說這樣不可行.....只是這變數太多.....故很多東西都要靠你自己努力了......

"也不能說這樣不可行"------因為我是有印象中有看過類似的電路110V交流電直接整流變高壓,然後用電晶體類似開關電源方式切換到穩態,也沒用變壓器或電感得出低壓直流電壓,零件超級少,體積又小(不過穩態時,整個架構應該不算是開關電源,而是變成串聯線性電晶體分壓吧...沒研究啦...只是直覺..)...........但這種電路我是沒用過啦...感覺風險比容降風險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誤解了..
LM317是Vout與adj兩腳間固定V reference=1.25V.........adj用兩個電阻分別接地 ...

imcrazy大:
     原來我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好像有句成語叫"弄巧成拙",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那你能幫忙把"限流電路"弄出來嗎? LM317可以自動穩壓(回授),那限流該怎麼做呢? 因為我用 OPA 把電流檢出和電流設定做比較,又會回復到之前的"三角波"現象了!!

网友D:
把電流混進去回授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電流混進去回授裡面

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阿乾大:可以把目前電路po上來嗎?
這樣比較好提供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可以把目前電路po上來嗎?
這樣比較好提供想法

我把電源回授控制的部分取消,D/A 輸出電壓放大 應該要10倍 (現在好像11倍) 直接推動LM317 結果真的一點"漣波"都沒有!! 但是 電流回授控制的部分,我就想不出來了,所以沒接... 請幫幫忙想想辦法,限流優先!! 目前限流沒接,但是他一接上去鐵定又會有三角波的現象出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源回授控制的部分取消,D/A 輸出電壓放大 應該要10倍 (現在好像11倍) 直接推動LM317 結果真的一點" ...

A點接至LM324的第8腳,也就是電流比較器輸出
B點接至LM324的第3腳,也就是MCU輸出的類比電壓
RB設定為10K,RE設定為1K
當輸出電流過高時,LM324輸出高電位
使NPN晶體導通,將MCU類比電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點接至LM324的第8腳,也就是電流比較器輸出
B點接至LM324的第3腳,也就是MCU輸出的類比電壓
RB設定為10 ...

winrar070大:
    這會不會發生 電流過大--->超過設定電流--->輸出把電晶體導通---> 使得輸出電壓降低到1.25V --->導致電流下降 --->輸出致使電晶體截止---> 電壓又上升使電流又過大-->.... 造成輸出震盪現象...

网友:
是有這個可能性會發生震盪
先試試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源回授控制的部分取消,D/A 輸出電壓放大 應該要10倍 (現在好像11倍) 直接推動LM317 結果真的一點" ...

有沒有考慮用軟體控制d/a 電壓來做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考慮用軟體控制d/a 電壓來做限流?

OLDHAN大:
  這也是一種方式!! 只是 軟體要寫到 立即反應又要有類似 PID的方式不會震盪,我的功力遠遠不足啊!! 我這幾天有在想 之前的電路處理方式是 ON/OFF 方式,若是加上 RC 以及其他更好的電路使它像 PID 這樣漣波會小很多, 目前努力找電路參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點接至LM324的第8腳,也就是電流比較器輸出
B點接至LM324的第3腳,也就是MCU輸出的類比電壓
RB設定為10 ...

老師教的我都有做喔!!
在OP輸出端加一個 10KVR 調整輸出 為了讓波形更好一點我在 1K的上面並了一個電容器 104
限流的情形
電流設定為0 輸出為 LM317基本電壓 ~2V

電流設定逐漸升高的輸出波形

升高中的輸出波形

再高一些的輸出波形

高過使用電流時候的輸出波形

後來在 OP輸出的地方又並了一個 10UF的胆質電容器
電流設定逐漸升高的輸出波形

升高中的輸出波形

再高一些的輸出波形

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考慮用軟體控制d/a 電壓來做限流?

OLDHAN大:
   剛剛想到,若用軟體來修改的話,把 電流OP比較器輸出當作一個限流BIT狀態,若設定電流低於實際電流時,降低電壓的輸出...若限流BIT回復時把記憶中的電壓再回復,不知道這樣可行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剛剛想到,若用軟體來修改的話,把 電流OP比較器輸出當作一個限流BIT狀態,若設定電流低於實際 ...

嗯是可以,不過考慮接近0V最大流輸出時消耗功率最大,V一I 曲線要設定成 7字形,非傳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可以,不過考慮接近0V最大流輸出時消耗功率最大,V一I 曲線要設定成 7字形,非傳統 ...

OLDHAN大:
  有點不懂!!是不是限流之後電壓會往後縮!!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有點不懂!!是不是限流之後電壓會往後縮!!

傳統只有降電壓,
7 字曲線是電壓電流同時降.

网友:
降電壓同時,電流會跟著降
7字曲線是不是類似恆壓模式,當恆壓模式維持一段時間
在瞬間將電壓降至零,以維持輸出電流

小弟用猜的,遇到數位控制小弟就倒了

网友A:
這電路的限流控制可參考, 來源: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rojects/power/001/index.html
http://gc.digitw.com/Circuit/0-30V-VV-VC-PSU.pdf

快速的說一下電路, U3 限流控制, U1 參考電壓產生, U2 電壓控制, P1 控制電壓, P2 控制電流,
R8=27k, R9=2.2k, C4=1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路的限流控制可參考, 來源: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rojects/power/001/index.html
http://gc ...

OLDHAN大:
    感恩!! 從電路上看來 U3作的就是把U2的輸入給"旁路"掉!讓輸出電壓下降來達成電流下降的目的,這跟我用的比較電路差異好像只在 C8與R21,...其他就不知道了

說來慚愧!! 今天把電路做了一下調整,還是做不成功!! 把電流部分比較輸入+&- 前方加了10K電阻,+輸入 與輸出間加了 電容器5000P~1uF 想要把比較後的波形整好一些,但是問題仍在...看樣子兩條路讓我走了,一條路是電路小變動改軟體,另外一條路是程式不變,使用D/A輸出來控制你給的這個電路....

网友A:
改程式比較簡單,大改電路似乎沒必要,用麵包板試好再焊接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程式比較簡單,大改電路似乎沒必要,用麵包板試好再焊接比較快。

OLDHAN大:
   我已經把電路大致準備好了!! TL081要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路的限流控制可參考, 來源: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rojects/power/001/index.html
http://gc ...

oldhan大:
   我把電路焊接好了,但是零件有一點點差異,..
1.我沒有使用 5.6V 稽納二極體,使用 7905代替 電壓約 -3.X
2. 標準電壓部分我沒用, 我使用我的 D/A 輸出給 OP的輸入作為限壓 限流用.
3. 原先的 24V 變壓器我使用 18V變壓器.
4. 輸入濾波電容器 470UF/50V
5. TL081 以 LF356替代

電路圖

原先電路送出 D/A電壓 0~2V D/A電流 0~2V 接地共3隻腳

新電路

調壓模式輸出(電壓X10)(使用電流<設定電流)

調整限流設定值到剛剛好(使用電流=設定電流)

調整限流設定值,限流模式(使用電流>設定電流)

調整限流設定值,限流模式(使用電流>>設定電流)

以上是最近的結果,請指教!!

网友A:
穩壓主角還是 LM317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穩壓主角還是 LM317 嗎?

oldhan大:
   不是, LF356推 中功率晶體(15003)再推TIP3055 照著圖去作的,只是把中間的11.2V電壓取消改用原來的D/A 輸出.

网友A:
按照您的改法 R17 電流取樣點等於接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改法 R17 電流取樣點等於接那?

我接在最後方!!因為只接了三個接點於是把接地點放在後面,電流設定值改變時會有影響,有一點像似加法/減法電路,但是回授問題就不了解了,當時對這接法問題也有一點考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在最後方!!因為只接了三個接點於是把接地點放在後面,電流設定值改變時會有影響,有一點像似加法/減法 ...

憑想像這樣接應該是不行的,
還是把總圖貼出比較有討論的基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憑想像這樣接應該是不行的,
還是把總圖貼出比較有討論的基礎.

oldhan:
  我找時間把電路圖 劃一劃再PO上來!!

楼主(2013-07-30):
引用 网友A:
憑想像這樣接應該是不行的,
還是把總圖貼出比較有討論的基礎.

OLDHAN大:
  新改的電路請參考

利用程式來調整輸出,當電流過大時候,比較器的輸出會改變,利用門限的動作控制輸出降低達到限流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新改的電路請參考

阿乾大,您目前這張電路
電壓部份,並沒有"回授"
變成lm324只是將mcu送過來的值
放大後給lm317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您目前這張電路
電壓部份,並沒有"回授"
變成lm324只是將mcu送過來的值

winrar070大:

   我不行了!! 先放棄一邊!! LM317如你說的,不用再回授控制,所以調壓不會有震盪波形但是限流因為跟回授有關所以還是會有震盪現象,最後只能用這個辦法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希望門限電位是0.2V 我用一顆 蕭基二集體好像太小,用普通二極體又好像太大(0.5V)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在 0.2~0.3之間...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

   我不行了!! 先放棄一邊!! LM317如你說的,不用再回授控制,所以調壓不會有震盪波形但是限 ...

因為回授關西,一定會變成三角波
但頻率與電壓值會差很多嗎?
門限?你要控制最低輸出電流?
用蕭特基二極體應該可以達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回授關西,一定會變成三角波
但頻率與電壓值會差很多嗎?
門限?你要控制最低輸出電流?

WINRAR大:
   這三角波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大濾波電容器把他平滑..
   好像都維持在50~150HZ範圍 限流造成的電壓差也都很大!! 感覺是把輸出用刀子從頂端切掉一塊似的!! 輸出電壓多高就往下切如照片!!
  門限希望設定在 10毫安培 1BIT 約0.2~0.3V 我用蕭基二極體產生壓差,但是這個壓差又不能用可變電阻來作,因為要一值維持在0.2~0.3V ,我把設定電流轉換成電壓 ~5V/255 BIT=18mV ,若電壓加到負載上時候會造成電流,負載電流上升與設定電流相比較會導致狀態改變,此時逐漸降低輸出電壓就會使電流下降直到設定電流為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新改的電路請參考

這 0.5 ohm 取樣電阻有問題,
輸出愈大電流壓降愈大.
如果要從地線來取樣電流,
那取樣 OP 必須供給負電源才能正常工作.
CV, CC 最好接到 51 中斷輸入來加快處理速度以保護被測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 0.5 ohm 取樣電阻有問題,
輸出愈大電流壓降愈大.
如果要從地線來取樣電流,

OLDHAN大:
    感謝!! 那我加一個負電位順便把輸出降到OV,目前輸出從2V開始...
    東西收到了嗎? 你的IC座可以分一些給我嗎? 我有一些零件可以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感謝!! 那我加一個負電位順便把輸出降到OV,目前輸出從2V開始...
    東西收到了嗎? 你的IC ...

輸出地要與系統地線同位準,
0.5ohm 要接到靠近輸入濾波電容處. (請參考別人電路)
IC 座沒問題, 請 PM 地址與大名.

网友D: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感謝!! 那我加一個負電位順便把輸出降到OV,目前輸出從2V開始...
    東西收到了嗎? 你的IC ...

小弟將電路接成定電壓,定電流方式
並將電路處於恆流模式狀態下
測試時的電路
3k3與1N4148提供定電壓使輸出為7.48V
用電源供應器供應+20V與VREF
負載為10R 0.5瓦三顆串連

當CX為10uF時,VO 3.68V
200us/AC 1V/每格

當CX為100uF時,VO 3.4V
200us/AC 1V/每格

當CX為2200uF時, VO 3.15V
200us/AC 50mV/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將電路接成定電壓,定電流方式
並將電路處於恆流模式狀態下
測試時的電路

winrar大:
   不會吧!!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問題是出在輸出濾波電容器"太小"造成的囉!!
   這1n4148接法有特別用處嗎? 我沒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不會吧!!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問題是出在輸出濾波電容器"太小"造成的囉!!
   這1n4148接法有 ...

3k3與1n4148只是模擬mcu出來的電壓
VREF也是模擬MCU用的

我還在想如何接成回授方式去控制
您可以試著改變電容大小試試

楼主:
改寫軟體大致上可以動做,輸出與顯示需要作相關調整,因為純粹利用比較電路當電流高過設定值時顯示 CC,並降低電壓設定輸出值,直到設定電流等於負載電流為止. 因為沒有硬體回授所以震盪問題就沒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寫軟體大致上可以動做,輸出與顯示需要作相關調整,因為純粹利用比較電路當電流高過設定值時顯示 CC,並降低 ...

阿乾大:利用軟體去做控制?
有將實際電壓回傳至mcu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利用軟體去做控制?
有將實際電壓回傳至mcu嗎?

WINRAR大:
   是的 純軟體控制,電壓沒有回傳到MCU 喔!! 下一版單MCU直接用15F204EA應該就可以吧!!
上次你建議的我會找時間加大電容器來試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是的 純軟體控制,電壓沒有回傳到MCU 喔!! 下一版單MCU直接用15F204EA應該就可以吧!!
上次 ...

還有下一版喔

真的是戰鬥力十足.....可以分我一些戰鬥力嗎?? 我缺的就是這個...

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支花呢??

對於一個未來沒有成長空間又關係複雜的對象.... 何必花太多心力呢???

出外人......只是求個方便止餓而已.........止餓....未必是個好對象....

我的建議是.................砍掉重練n_027| 也許會心痛....但撐過了...海闊天空n_044|

找個單純樸實一點的對象下手吧......ex.幼幼班20年計畫培養也不錯

像前面有人貼那個0~30V 3A的電路就很單純........基本上改成數位不會有多大問題.......未來電流擴充性也不錯....
當然那個電路也有它的缺點啦.....OP的電壓已經到了36V極限了......要注意或是降低電壓.......還有OP正電源沒穩壓,會有Supply-voltage rejection的考量,也許影響不大吧........etc.

只能給你大方向......其餘就靠你自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還有下一版喔

真的是戰鬥力十足.....可以分我一些戰鬥力嗎?? 我缺的就是這個...

OP的工作電壓36V是極限
但不代表不能控制高於
36V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OP的工作電壓36V是極限
但不代表不能控制高於
36V的電源供應器

沒錯,0~50V電源供應器很常見,穩壓、限流也是用OP做的,最常見的也是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有下一版喔

真的是戰鬥力十足.....可以分我一些戰鬥力嗎?? 我缺的就是這個...

IMCRAZY大:
    年紀大了,又無所是事!! 做玩具殺時間沒有太多壓力,人家寓教於樂,我也是!! 把OP電路當做學習微控的一個階段,以前一直做"時鐘"家裡前前後後裡裡外外都是時鐘,多到老婆大人都抱怨了!! 這次進階到類比控制,雖然踢到很多鐵板,但是也學了許多 OP 的經驗.當然疑問還是沒有全解決,所以要再多了解!!  最怕牽涉到理論的問題,類比很多都跟 數學 物理 有關...

  先前OLDHAN大提供的電路,我都有焊板子,所以要繼續做並不會花太多時間的!!

  我先前有用 15F204EA 做了一片, A/D 讀取電壓電流信號,把他顯示出來,另外用 74HC595+R2R 做成D/A 若是改版程式,應該比較簡單,直接判斷之後就控制輸出降低達到限留,應該可以省下一個LM339 比較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OP的工作電壓36V是極限
但不代表不能控制高於
36V的電源供應器

這個跟電路有關.....
前面有人提供那個0~30V那個電路是無法控制太高電壓的........因為輸出電晶體要導通就是需要那麼高的電壓...

另一種浮動電壓控制是不一樣的電路.......各有利弊...

网友E: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年紀大了,又無所是事!! 做玩具殺時間沒有太多壓力,人家寓教於樂,我也是!! 把OP電路當做學 ...

用LM317數控....一般都只是求個簡單方便而已.....簡單電壓控制...限流就交給它自己來.....一般只是1.5A而已..

真要做到全部數位調控.....用個別元件組立....問題會比較少一些....穩定度也較佳.......電壓電流擴充也很容易......

要玩當然要玩有擴充性的...........LM317的路太侷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跟電路有關.....
前面有人提供那個0~30V那個電路是無法控制太高電壓的........因為輸出電晶體要導通 ...

IMCRAZY大:
   蝦咪是"浮動電壓控制"?
   我在網路上 找電源供應器很不好找!! 可以分享一些這樣的電路嗎?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M317數控....一般都只是求個簡單方便而已.....簡單電壓控制...限流就交給它自己來.....一般只是1.5A而 ...

imcrazy大:
     手頭這個 安牌電源  25V 1A  , 6V5A  所以就用這個為"目標"!! 當然電壓小 電流小 比較不會出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蝦咪是"浮動電壓控制"?
   我在網路上 找電源供應器很不好找!! 可以分享一些這樣的電路嗎? ...

浮動電壓調整就是穩壓控制電路以主迴路正端當地(參考點),
這樣控制電路不必承受跟主迴路一樣的耐壓,但必須多出一組控制電源。

輸出電壓回授是從主迴路地端,從控制電路看來是負電壓回授,雖然一樣是高壓,
但經過電阻採樣分壓,回授到穩壓回路不難處理。

下面這篇電路結構就是浮動式穩壓: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96-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蝦咪是"浮動電壓控制"?
   我在網路上 找電源供應器很不好找!! 可以分享一些這樣的電路嗎? ...

這一個就是呀......OP的供電電壓不用很高....
裡面有電路圖....雖然它不是用電晶體當最後一級...但運作方式差不了多少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07-1-1.html

疑???......裡面你好像也是演員之一耶

因為它電路加了一堆有的沒的.......又沒有解說.....怕你看到就傻了,直接投降.......所以我也沒提...

還是前面那個電路簡單明瞭,又有解說...電路要改動的不多....應該很容易上手成功......雖然有些缺點....但先能成功,有點信心...弄通原理...再追求其他的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一個就是呀......OP的供電電壓不用很高....
裡面有電路圖....雖然它不是用電晶體當最後一級...但運作方 ...

IMCRAZY大:
   您真是愛開玩笑!! 我只是跑腿而已!! 充其量也是個跑龍套罷了!! 電路太複雜了,有看沒有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您真是愛開玩笑!! 我只是跑腿而已!! 充其量也是個跑龍套罷了!! 電路太複雜了,有看沒有懂.. ...

阿乾大,小弟發現根本不用去在意
輸出電壓回授問題
因為LM317有2個特性
1.最小輸出電流3.5~10mA
2.ADJ與VOUT恆定1.25v
所以用LM324供應ADJ一個電壓值,輸出就是+1.25V
當輸出降壓來,LM324輸出值一樣
LM317就會將輸出電壓提升,維持ADJ-VOUT為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小弟發現根本不用去在意
輸出電壓回授問題
因為LM317有2個特性

WINRAR大:
   LM317真是好啊!!  只要把 1.25V OFFSET 掉就更圓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LM317真是好啊!!  只要把 1.25V OFFSET 掉就更圓滿了!!

1.用二極體墊高gnd的電壓
2.輸出端串聯二極體
3.產生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將電路接成定電壓,定電流方式
並將電路處於恆流模式狀態下
測試時的電路

winrar大:
   第二版(使用1個 STC15F204EA)已經開始 除錯了!! 幾條線漏掉!! 我把輸入電容 輸出電容都使用 2200uF,因為電路仍照原線路圖,電流控制還沒弄好,先試驗調壓部分,我發現以原先的電路輸出電容器以前用470uF  現在使用 2200uF 輸出的三角波明顯改善非常多,等到限流部分 從高壓檢出改成低壓檢出之後,再來確定輸出波型,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第二版(使用1個 STC15F204EA)已經開始 除錯了!! 幾條線漏掉!! 我把輸入電容 輸出電容都使用 ...

阿乾大,動作也太快了吧
第一版不是才剛結束,第二版就在開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動作也太快了吧
第一版不是才剛結束,第二版就在開工了

新版電路已經完成很久了,只是使用原來的電路圖,經過局部變更之後,以下就是結果!!
最大的變動就是 470uF 改成2200uF, 把 最後驅動的PNP電晶體去掉.
波形 已經沒有三角波了,只是會偶發的 peak 出現!

控制電路

濾波+5V

LM317

output disable

output enable

使用30歐姆電阻當負載因為過熱使用水來冷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版電路已經完成很久了,只是使用原來的電路圖,經過局部變更之後,以下就是結果!!
最大的變動就是 470uF  ...

新版電路感覺較簡潔
電路一樣是LM324直驅LM317的ADJ嗎?
電流訊號給MCU做判斷,輸出DAC給LM324?
恭喜問題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電路感覺較簡潔
電路一樣是LM324直驅LM317的ADJ嗎?
電流訊號給MCU做判斷,輸出DAC給LM324?

winrar大:
   LM324 把輸出電壓經過分壓與74hc595經過 R2R-D/A-V 輸出比較驅動 NPN電晶體1把LM317電壓拉下達到調壓的目的, LM324 把輸出電流經過放大與74hc595經過 R2R-D/A-A 輸出比較驅動 NPN電晶體2把LM317電壓拉下達到限流的目的.
   線路圖過幾天再PO上來,目前還有幾個問題要解決!!最大的部分在程式上面居然會顯示雙倍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LM324 把輸出電壓經過分壓與74hc595經過 R2R-D/A-V 輸出比較驅動 NPN電晶體1把LM317電壓拉 ...

恩,了解
期待您解決程式問題,程式部份小弟就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