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HLT-SG3206 面板異常(棄修)零件拆賣

楼主(2013-06-28):
此台液晶為沒屋頂上購買 賣家(dxxx724 北市)號稱無法開機 其他一切良好

故障原因:電源供應器故障 HTM2002405AH / TV收不到訊號

因此供應器極為難拆 所以直接換顆中古良品 上電+訊號後才發現面板掛了 而且收不到訊號

不知有無大大 手上有此機的面板資訊可提供尋找

補充總結:整個裡面是白蟻窩 而且液晶漏液~ 再加上剛拿到時 電源供應器250V3.15A保險絲被拿掉 跟對方反應 死不承認 還宣稱絕對沒拆 可證明該賣家是故意賣不能修的東西 大家以後上沒屋頂的 千萬小心該人

6/28補上主板畫面
6/29補上接收器圖
6/30補上液晶圖片

已更換良品

已更換良品

嚴重進水生估

嚴重進水生估

主板編號

主板編號

整體照片

整體照片

接收器

接收器

白蟻窩+漏液

白蟻窩+漏液

白蟻窩

白蟻窩

网友:
TV收不到訊號
要不要 換 接收器 看看
電壓 5v 有嗎

网友A:
有主板相片嗎
上傳一下 我看有沒有 (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主板相片嗎
上傳一下 我看有沒有 (接收器)

已補上主板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補上主板照片

能不能  接收器 來個(特寫)
或是 上面的英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接收器 來個(特寫)
或是 上面的英文字

已補上 LPWB-TVPO3N

网友B:
f大:
1.嚴重進水生估--可能要拆開面板,將內部層層膜逐一做清潔.(可修好)
2.A/D版--建議改成通用版.(TSUMV59XU 電視公板:論壇內有很多實例喔!!)

請參考,預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補上 LPWB-TVPO3N

這個接收器 有喔 在台北
拿到時寄給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大:
1.嚴重進水生估--可能要拆開面板,將內部層層膜逐一做清潔.(可修好)
2.A/D版--建議改成通用版.(TSUMV5 ...

1.嚴重進水生估--可能要拆開面板,將內部層層膜逐一做清潔.(可修好)

2.確定面板 正常

2.A/D版--建議改成通用版.(TSUMV59XU 電視公板:論壇內有很多實例喔!!)
這個改12啟動 比較容易PFC 未啟動150 啟動後 380  用5V 12V 啟動 (小毛病很多)
或是使用 最新版  5V 12V 供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嚴重進水生估--可能要拆開面板,將內部層層膜逐一做清潔.(可修好)

2.確定面板 正常

練功的好物啊 !

1 可以練"換膜"
2 可以練"換公板"
3 可以練"電源板換電容"
4 可以練"換公板的手工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練功的好物啊 !

1 可以練"換膜"

一項沒說  可以換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項沒說  可以換面板

對喔 !

可以練換膜,換不好再來換面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練功的好物啊 !

1 可以練"換膜"

唉 別提嚕 昨天閒閒 又換了一堆電容 也是無效 噗~ 真的是電容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項沒說  可以換面板

希望不要呀 我會哭~~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別提嚕 昨天閒閒 又換了一堆電容 也是無效 噗~ 真的是電容花很大  ...

不要急嗎
一步一步來喔

楼主:
唉 能不急嗎~ 最近可能要搬家 現在房間拆一堆東西 東丟西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能不急嗎~ 最近可能要搬家 現在房間拆一堆東西 東丟西丟的

太遠 不然就支援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遠 不然就支援您

大大 這你看了 想支援也難吧 原來裡面是個白蟻窩  這下真的想賣也賣不掉... 而且那直線真的是漏液~ 這下打擊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你看了 想支援也難吧 原來裡面是個白蟻窩  這下真的想賣也賣不掉... 而且那直線真的是漏 ...

漏液 我也沒有辦法(只有更換一途了)
賣舊機 都會遇到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液 我也沒有辦法(只有更換一途了)
賣舊機 都會遇到這樣的

嗯 我看零件拆開賣一賣 看賣不賣的出去 不然整台弄好 光成本都4千超過 也不會有人要買n_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