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機車 整流器問題

楼主(2013-06-28):
因為之前很像有漏電
現在轉速提升故障燈就會亮  會自動斷油
充電電壓會飆到17V
雷霆噴射
如果作為應急  把稽納二極體並在電瓶上面
會出事嗎@@?

网友:
稽納二極體瓦數有那麼大嗎?
還是趕緊更換整流器吧
電壓過高會把電池充爆
連帶電子系統會出問題

网友A:
稽納二極體 不適合~~ 17V-14=3
但是這3V 不知道電流~~推不出二極體的瓦特數 就算推出了我想也很難買吧
而且還有熱量的問題
換整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稽納二極體瓦數要那麼大嗎?
還是趕緊更換整流器吧
電壓過高會把電池充爆

因為有暫時的解決方法= =
開著燈騎就不會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稽納二極體 不適合~~ 17V-14=3
但是這3V 不知道電流~~推不出二極體的瓦特數 就算推出了我想也很難買吧
而且 ...

並一整把成本應該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一整把成本應該很高@@

ZD並聯會有平衡問題呀n_132|

网友:
暫是開著大燈騎,應該是可行的方法
負載變大,輸出電壓自然就壓低

网友:
你要不要試試 加功率電阻充當大燈 或用製冷片

不過還是先推車行給他看

看他怎麼說

然後在自己修正

网友:
如果知道整流器位置,試著找看看
是不是回授電壓的線,沒接好
有一些三相整流器好像會多一條回授電壓用的線

网友:
自己換一個新的吧
電壓高會燒掉電池--電腦--燈-----最後花的錢真是不划算

网友C:
整流器沒多少錢,快去換一個吧
用稽納的方法應該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器沒多少錢,快去換一個吧
用稽納的方法應該不可行

整流器我的光是叫料要八百
我問車行他是打算跟我收一千二
前殼不太會拆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器我的光是叫料要八百
我問車行他是打算跟我收一千二
前殼不太會拆XD ...

不然就去找 二手的吧 或 殺肉的

卡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就去找 二手的吧 或 殺肉的

卡朽啦

因為還有分噴射FI的XD
我再找找看@@

网友:
換掉最保險
另外有多回授線的,請檢查回授線接續,有的車會把回授線拉回鎖頭,如果鎖頭接觸不良或斷線等同於沒回授,沒回授電壓會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