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L1953T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6-28):
故障情形:無電源無畫面

故障畫面

背部

型號

這款的膠框好難拆喔

內部鐵盒

PI板及AD板

很明顯的PI板有異常了

處理好異常區域

發現按鍵板的按鍵也有兩三顆異常,所以一起全部都換了

此機所換下的故障零件

完修燒機照

附上此機的MCU

网友A:
這台螢幕是方形的嗎? 很少有這種規格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螢幕是方形的嗎? 很少有這種規格的說~

沒錯,這款是4:3的機子

网友:
19"又是4:3的,值得維修!
因為它的高度等於24"的16:9的,最大好處:不佔橫向的桌面。

网友B:
H 大麻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大麻煩一下`

可愛大SORRY,可能當初備份有異常又沒再檢查一遍,SORRY了

网友:
MCU檔案解壓縮之後變成1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