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了拉

楼主(2013-06-29):
怎麼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5936#lastpost
我在這裡貼上 Discuz HTML img 的語法  想說不知道能用的有哪些

貼上發帖之後下面整個都不見了n_033|
只剩下英文了

网友:
阿~~~~~~~~~~這~~~~~~~~~我不知道

网友A:
請把原文交出來,用txt上傳
請勿夾帶水鴛鴦

這樣才能研究一下原因出在哪
一般推測是中括號在搞鬼,被論壇系統解析了,但不呈現效果
另一推測,中括號包含的標籤被解析,但因為沒有對應的結束,導致後面的不會被解析,類似 quote 的效果

网友:
這種問題請該版版主或管理管刪除即可。
已刪除!

网友:
下面不見了 立刻變公公...
就直接打連結進去編輯模式看看
bbs.pigoo.com/forum.php?mod=post&action=edit&tid=45936&pid=58356&page=1

网友B:
想要做任何的語法測試,Wish大已在主頁右下方有設定一個的"新手貼文練習"版區,看你要如何亂武都沒有關係,有問題時也可以重新做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做任何的語法測試,Wish大已在主頁右下方有設定一個的"新手貼文練習"版區,看你要如何亂武都沒有關係,有 ...

如果可以重編輯就好了就不會找人來幫忙了

不知道打了甚麼語法進去

廣告 簽名 快速回覆 評分 舉報 都不見了n_0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把原文交出來,用txt上傳
請勿夾帶水鴛鴦

不敢再找語法了n_028|
那些是網上找來的

HTML  Discuz論壇上的 跟 img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重編輯就好了就不會找人來幫忙了

不知道打了甚麼語法進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post&action=edit&fid=210&tid=45937&pid=558396&page=1

把 pid tid 的內容改成你的帖子的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