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豐游標尺拆維修 --- 沒成功

楼主(2013-06-29):
10圓一個 比思樂冰還便宜就忍不住了!! 拿了2個 發現內有凝結水氣,最後一個OK一個不行....

這應該是高檔貨!

內部保養

可惜還不無法使用,這不太相光學觧角器(OPTIC ENCODER) 原理我不太清楚!! 有興趣自行去了解吧!!

网友:
antlu大~
這牌子的東西.真的是不便宜~
算起來應該很高檔了~

网友:
這個應是
打一束光進去若碰到反射面就在打到CCD作記數
沒打到就從縫隙穿出去了

也搞不好是很類似 可變電阻 或 波段開關

网友A:
這看起來好像是數位式千分表,長得不像游標卡尺啊。

网友B:
數位式千分表-----------那些調紋就是編碼器-----------------機器上有人叫光學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好像是數位式千分表,長得不像游標卡尺啊。

受教了!! 數位式千分表!! 沒有光學,好像是感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位式千分表-----------那些調紋就是編碼器-----------------機器上有人叫光學尺

因為沒有發光的部分,我猜想應該是 感應式...

以前拆過許多光學尺,都沒有如此複雜,好像有好幾個模式,一般光學尺一個LED 發光,受光部分有兩個SENSOR 利用相位的變化決定 政/反轉以及 拍差數,但是這個複雜多了,又沒有光學的LED....

网友:
感應式..有可能--------------

网友:
數位式千分表一個10元
好想買一個來玩

网友:
游標卡尺、C型卡等都屬於千分表。為避免混淆,這種在航空上稱拷表,需要搭配不同冶具才能發揮極致功能。家電上維修我只想到馬達壓縮機震動校正測量、工業扇葉不平衡...不知其他人使用在電氣上的應用還有哪些?

网友C:
大大好
請問要出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好
請問要出售嗎

我可以幫你去再找看看但不保證好品,買多少賣多少但需要加運費喔!! 週五去看還有幾個!!

网友:
這不叫游標尺,記得這是用在車床上,然後固定住,可用來檢查加工件的厚度,或者看夾持工件是否歪斜。
叫做指示量錶。

网友:
這東西只要不準就淘汰------準確度很重要----------一般沒用在生產沒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幫你去再找看看但不保證好品,買多少賣多少但需要加運費喔!! 週五去看還有幾個!! ...

大大你好, 俺以為你是要出賣手上的那兩個. 特別去找那實在回麻煩你.
有的話就買五個十個吧, 俺希望可以殺肉來借屍還魂, 最少要用到3個功能正常的,  因為小模型的機具XYZ 軸都要各一個. DIY 的道具台要做3軸微調, 0.02mm 以內的精度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幫你去再找看看但不保證好品,買多少賣多少但需要加運費喔!! 週五去看還有幾個!! ...

如果真有去看的話,我也要。因為不一定是好的,所以可能要多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俺以為你是要出賣手上的那兩個. 特別去找那實在回麻煩你.
有的話就買五個十個吧, 俺希望可以 ...

6個60+運費65=125圓 把住址給我,有些有進水已經先用空壓機先吹過,要儘快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有去看的話,我也要。因為不一定是好的,所以可能要多幾個

6個60+運費65=125圓 把住址給我,有些有進水已經先用空壓機先吹過,要儘快處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6個60+運費65=125圓 把住址給我,有些有進水已經先用空壓機先吹過,要儘快處理!! ...

antlu 大大
如果還有 在下也想要購買 5~8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antlu 大大
如果還有 在下也想要購買 5~8個  謝謝!!

只收刮到18個!! 所以沒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收刮到18個!! 所以沒有了!!

了解 謝謝 antlu 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收刮到18個!! 所以沒有了!!

原來有那麼多個呀.....

太晚看到了.........

這個我也很喜歡...

网友:
引用 楼主:
6個60+運費65=125圓 把住址給我,有些有進水已經先用空壓機先吹過,要儘快處理!! ...

感謝大大,已經發短消息給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6個60+運費65=125圓 把住址給我,有些有進水已經先用空壓機先吹過,要儘快處理!! ...

大大你好
俺在出差, 請朋友給你先匯錢, 地址寄給他那
私訊交換地址和帳戶資料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俺在出差, 請朋友給你先匯錢, 地址寄給他那
私訊交換地址和帳戶資料可以嗎

先給我地址!! 費用問題不急含運費只要 120圓!!

网友D:
大大~您這電池是用哪種啊??A76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這電池是用哪種啊??A76嗎??

1.5v水銀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水銀電池!!

水銀電池有很多種規格耶
主要要知道型號
還好拆到其中一個有電池,看到型號了...SR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