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電力的問題-台電已完修

楼主(2013-06-29):
請問一下喔,我家有220v的電,但最近要開冷氣,發現電力出現問題,我查看了一下,台電電表電力線進入屋內總共紅,黑,白3條線,我直接電表量測50A的無溶絲總開關前端與後端,紅線110V,黑色0V或有時電壓不到80V,白線0V,請問這只能請有牌的水電師傅動手嗎

分界線-------------------------------------------------------------------分界線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撥了台電客服,果然當天馬上到達,前後不到20鐘,真是太爽了,真的是電表內部的接點座生鏽後斷裂,導致黑線這條電力線異常,鬆脫外部玻璃轉盤錶頭組,就看到了背後的基坐螺絲接頭,換好座之後,表頭再裝回去,這樣就好了,只是要剪掉台電的鉛封,不然拆不了,當然一切都免費,要不是各位提醒,水電工已報價3500,還沒帶料錢喔,讓我省了一大筆,感謝魯

网友:
紅線110V是紅線對哪一條線測量的?

接在無熔絲開關一次側是否為紅黑兩線?
白線是否未過開關?

如果是的話那紅黑兩線是火線白線是中性線,
紅-黑=220V
紅-白=110V
黑-白=110V

依您的狀況判斷很可能入戶線某個接點沒鎖緊,
大樓的話有 變壓器-錶前開關-電錶-錶後開關-室內總開關,
公寓則是 桿上變壓器-電錶-室內總開關。

可試著找找看是否有沒鎖緊的接點,活電下作業要很小心,
若沒把握最好找水電業者來查,或是也可以找台電抱怨電壓不穩,
台電會派人到府上測試,也會提出改善建議。

网友:
我直接電表量測50A的無溶絲總開關前端與後端,紅線110V,黑色0V或有時電壓不到80V,白線0V,

會不會無熔絲開關跳掉了..........但是沒跳完全......

這有時會發生的........就將開關全部扳下......然後再扳上即可....

開關接觸正常的話.... 前後端短路......電位差應該幾乎是0V...

楼主:
回yes大,我家是單層地上一樓,您說的電力線顏色都對,我也是照你這樣量測,紅+白110v正常使用中,黑+白=0v或80v以下,目前沒使用,然後總開關之後就是屋外台電電表,在此之間並沒有任何接點,在來就是接台電的線了,這樣請水電工來要花很多錢嗎,謝謝回應

楼主:
回imcrazy大大,配電箱總開關後面無短路,無溶開關也重開N次了,就是只剩下一條紅線110V可以正常使用,我家的電路很簡單,也沒裝特別的東西,感謝您的提點,謝魯

网友:
樓上大大  無熔絲開關也是會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imcrazy大大,配電箱總開關後面無短路,無溶開關也重開N次了,就是只剩下一條紅線110V可以正常使用,我家的電 ...

依你的敘述  應該是台電電表處的(表座)接線不良 有燒毀的可能

實際情形還是要拆下查看     不一定要有牌   有經驗的水電工多可以

网友:
"直接電表量測50A的無溶絲總開關前端與後端,紅線110V,黑色0V或有時電壓不到80V"
因為您已量過NFB的前端亦不正常,建議找廠家,價錢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yes大,我家是單層地上一樓,您說的電力線顏色都對,我也是照你這樣量測,紅+白110v正常使用中,黑+白=0v或80v ...

建議先找台電來檢測,很可能是電錶接點接觸不良,
不管如何,拆鉛封上鉛封還是要找台電。

打電費單上台電服務電話說電壓異常,
通常當天都會派人來檢測,台電這項服務還算不錯。

楼主:
感謝各位先知的擁躍指導,我先去打電話好了,等事情處理好,在發文跟大家說明,謝謝魯

网友:
應該是台電電表處的(表座)接線不良 +1

网友:
恭喜省下銀子喔。

网友A:
台電幫您更換電表基座完全免費嗎?

上次我家依樣情況.水電收2500還要拿印章.電費單給他去電力公司申請封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電幫您更換電表基座完全免費嗎?

上次我家依樣情況.水電收2500還要拿印章.電費單給他去電力公司 ...

台電更換基座,是完全免費,不過台電工作人員會判斷是否有立即之危害,否則是不會幫換。上次家中木質基座有腐壞但沒立即之危害,盧了好久才幫換,完全不收費的。

网友:
現在基座都是塑膠的.那不就沒得換了?

网友:
通常表座燒損有可能是當初水電螺絲未鎖緊.用電負載大造成表座燒損!
若可以建議您請專業的朋友用電流表測量一下兩條火線的用電情形
若兩相之間差不多還好.若差別太大可能需要進行負載調整.以免爾後再有此情況發生!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電幫您更換電表基座完全免費嗎?

上次我家依樣情況.水電收2500還要拿印章.電費單給他去電力公司 ...

回gs1rt大大,是的,台電從電話打通,到派員到達府上不到20分鐘,換了表內鏽蝕的基座,也看了一下屋內線路,判定是當初安裝電表外包的水電沒鎖緊螺絲,加上有漏水滴進內部,造成接觸不良的,我這邊的水電行更狠,報價超過3000元,還好朋友在台電外包的廠商裡上班,叫我先找台電比較好,可真讓我省了一筆,另外電錶鉛封,是當場剪斷,約兩天後才由另一組人員來上鉛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