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開利 分離式 室內機 更換公板 無附圖

楼主(2013-06-29):
小弟今天遇到一個問題
通常更換公板  內機馬達 通常都是 R S (H M L)  這5~6條線
小弟今天換到開利 的內機  就一組回饋線路(FEEDBACK)   跟3條線   [FEEDBACK 這沒接]
此時小弟  看一下馬達  AC  220V    1.2uF  確認不是DC後  就開始動工
3條線  看電路板後  有兩條線  接在電容上 紅(S)   白(R)[ACN]
那最後一條難道是(C) 嗎???  不對阿  沒看到REALY阿 就機機捏下去   H M L 短接
然後跑到別台去試開一下   奇怪  他有H M L 的 風速
然後就大膽的  開電下去  ......恩  沒燒掉!!
請問大大   我這樣的接法  會不會對這顆馬達有啥問題
想說  他是不是用電壓在控制  H M L的

不知道大大們有沒有這類的經驗

网友:
對馬達應該不會有影響吧.我有改過開利.三星.LG的.確認馬達是220V後.我用定速.把公板H.M.L全部串接一起.經過1-2年客戶也是在用.只要客人可以接受.不能接受那台機子也報廢了.只能換一台室內機.
上星期碰到一台LG的馬達4線.也是改定速.

不過這裡高手如雲應該有人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网友:
還記的早期在電子式調光器(調速器)還沒出現之前
固定在天花板上面的電風扇
都會在牆壁上安裝一個像變壓器的"電感型調速器"
基本會有 停-強-中-弱 四個檔位
很適合用來配合公版改裝

网友A:
在牆壁上安裝一個像變壓器的"電感型調速器"這一般是小功率在用的----------------不知開利風機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牆壁上安裝一個像變壓器的"電感型調速器"這一般是小功率在用的----------------不知開利風機功率多少 ...

室內風機再怎樣都不會超過100W
室內風機的馬達跟天吊式的風扇馬達,功率應該大同小異

网友:
不久前我更換一台中興牌分離式冷氣為公版,室內機風扇馬達有6條線,
其中3條怎麼接都沒反應,只有3條讓鼓風扇會轉,這樣變成只有單速,
後來我改成從電容器接強風,再從強風段串接兩個容量不同的電容器,
到弱風和微風,總算搞定他。

网友:
沒有繼電器.除了DC外.也會使用在AC電路.以晶體Hz或電容值來改變其風速.
基本上若接線無誤.是不會燒毀馬達.但改公板卻只能單一風速.

网友:
改公板卻只能單一風速
這樣做是為什麼------------------是為了效率嗎-------------還有為什麼都一定要接最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