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機車充電器故障無法修復!!

楼主(2013-06-30):
這個變壓器是電動機車所使用的
因為一直無法解決故障
想說構造和電源供應器差不多
所以才會撲上來請網上大大幫我看看

故障原因:原本無法過電測量保險絲有燒毀立即更換
                 更換後插上電源發現指示燈沒有亮(散熱風扇也沒轉)
                 測量輸出端的電壓也是0V.......
              以下放電路板的照片,請大大給點迷津!!感恩!!

网友A:
R30左邊那顆8隻腳的應該是PWM IC!!
要不要先量一下他八隻腳的數據 & 列出型號讓大家參考

R3、R2、R30這三顆電阻量一下阻值是否異常

另外
你只拍正面,都不拍背面,其他前輩要幫你追電路分析也會有困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0左邊那顆8隻腳的應該是PWM IC!!
要不要先量一下他八隻腳的數據 & 列出型號讓大家參考

版主抱歉晚點附上
PWM IC型號為AP3842CP-E1
測得電壓除了VCC有電壓12~13V跳動
其餘腳位皆無電壓
圖片等我整理好後上傳!!

网友B:
請搜尋關鍵字"UC3842"

网友:
我有遇過是變壓器斷線
先把變壓器拆下量一下吧
風扇不轉是因為沒負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搜尋關鍵字"UC3842"

哈!!雄爸爸
你太早給(提示)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雄爸爸
你太早給(提示)了啦....

版主大大我不懂這個提示的意思.....小弟悟性不高請指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我不懂這個提示的意思.....小弟悟性不高請指點!!

3842的vcc在12~13之間跳動
表示他的工作電壓是正常的
其他腳沒有電壓輸出 (包含pin6)
表示這顆IC故障的機率極高

3842的VCC在到達啟動電壓之後,pin6會輸出PWM波形
用以驅動後面的POWER MOS
如果後面的電路正常的話
變壓器的輔助線圈會迴授一組電壓(輔助電源)
給3842繼續工作
如果輔助電源異常or輸出有異常(OCP)
則會出現你目前所遇到的這種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vcc在12~13之間跳動
表示他的工作電壓是正常的
其他腳沒有電壓輸出 (包含pin6)

感謝雄爸爸版主......我大概了解了!!
剛剛還在google看資料再研究電路.......受小第一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vcc在12~13之間跳動
表示他的工作電壓是正常的
其他腳沒有電壓輸出 (包含pin6)

今天立馬去買了一顆UC3842給他換上去
結果綠色LED燈有亮,但是卻一直閃爍(正常是恆亮)
請教雄大這是哪裡需要檢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立馬去買了一顆UC3842給他換上去
結果綠色LED燈有亮,但是卻一直閃爍(正常是恆亮)
請教雄大這是哪裡需 ...

變壓器有一組線圈
會經過一個二極體(可能會再經過一顆電阻)再並一顆電容
然後連接到3842的vcc
查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有一組線圈
會經過一個二極體(可能會再經過一顆電阻)再並一顆電容
然後連接到3842的vcc

我上網爬文過.....有說是高壓部分故障,我還在研究當中
雄大的方式我也檢查測試看看.....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網爬文過.....有說是高壓部分故障,我還在研究當中
雄大的方式我也檢查測試看看.....感恩!! ...

您要不要把!!!!!!!!電路給畫上來
或是把線路面拍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不要把!!!!!!!!電路給畫上來
或是把線路面拍上來?

抱歉小弟太晚PO圖上來了!!

网友:
Led是由子板控制
先查一下蕭特基二極體 有沒有 48v

楼主:
搞了老半天還是不行....希望大大能再給提示和協助!!

网友:
1.先檢查輸出電壓是不是正常
2.檢查led是由哪部分控制
如果輸出電壓不穩定,有可能是沒偵測到電池
另一可能是風扇未接,所發出的警告

网友:
負載有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