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華碩 EN9800GT顯卡燒毀

楼主(2013-06-30):
如上圖所示,紅框處顯示卡的零件燒毀,小弟想請問各位大大這零件是甚麼型號,謝謝大大

网友:
以這變色的圖 看起來好像是 貼片電容
但又不像 紅框中間那顆 像有長青春豆  貼片電容 應該是爆裂 或 裂痕 不會有青春豆阿
會是貼片電感嗎?

大大 您沒有沒經過變色處理的圖嗎??

网友A:
看不懂啦n_0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啦

n_047|

專炸元件 大大 您丟顆水鴛鴦過去 炸了它 我門就看懂了阿!!  :on_0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專炸元件 大大 您丟顆水鴛鴦過去 炸了它 我門就看懂了阿!!   ...

网友:
這是 濾波電感
因為他在開關電路之前 以及從旁邊沒焊上去的元件標示 判斷而來的

找一條銅線或找殺肉來代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大大的 C4 真強  照片馬上變清處了

网友B:
如果是 專炸元件 大大所說的 濾波電感

樓主如果有 ASUS的廢板 要拆零件 請找 零件編號 PLxx 的零件可能應該就是了

題外話
樓主這片 2009年的N9800 好像怎比 在下 這片2008年的N9600 "拋阿莫斯" 還差一些
ASUS又偷料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專炸元件 大大所說的 濾波電感

ASUS:什麼偷料,不是的

我們這是電路優化

楼主:
經過各位大大的講解,小弟身邊沒有適合的板子,請教各位大大那這樣濾波電感的感值要用多少的,或者是規格和特性,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那邊好像是前級LC濾波,若實在還是找不到元件,直接拿銅線短路了先測吧!
電路先跑看看確認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