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相機不小心破到水

楼主(2013-06-30):
朋友的相機,一起出去玩不小心碰到水
當天擦乾都還可以正常使用, 隔幾天後卻發現紅色框框處按鍵無法使用
但是相機可以正常拍照,拍出來也都正常...
沒有拆過這種相機,不敢貿然動手... 可能是什麼東西壞掉?  排線? 按鍵

网友:
樓主可能都猜對了!!
依樓主的描述 可能是 排線或電路板上的貼片按鈕或碳膜按鈕受朝了!
請盡速處理清潔 以免生出銅綠 否則到時此相機可能就連照相功能都喪失報廢了!!

未進一步處理前.建議取下電池.....以免..

网友:
標題有錯字--相機不小心"破"到水.
一般電子產品若是沒有防水功能的,一碰過水的話,除了外表擦乾之外,若沒有拆開外殼,那麼一定要經過暖烘烤,或者除濕箱,才能再開機,這樣比較安全.
暖烘烤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有的人會用24小時,暖烘烤可以用密閉的鐵盒子或鐵箱,再用100W燈泡+調光器做溫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