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分離式冷氣一對二,型號「空白」遙控接收失靈

楼主(2013-06-30):
因為年代久遠超過十年了吧,所以型號已經完全退色成為空白,看不出型號了啦!
彙總一下初步診斷的結果:
一對二,一台主機對兩台室內機。一台正常,另一台遙控不太靈光。所以判斷主機沒問題。
有問題的那一台,切到強制冷房,運轉正常,現在只能先這樣用....可是比較耗電。
切到遙控控制時,遙控器大致上還可以遙控,但是有時也不太聽話,然後,運轉中會自動不定時的停機,然後不定時自動開機。就好像有人在遠端遙控你的冷氣一樣,哈哈!
以上結果是不是可以判定遙控接收失靈?是的話怎麼修比較省事(非專業維修的外行人可以怎麼自己修)?
又想到也有可能裏頭的控制電路壞了。

网友A:
兩台室內機的遙控器,有對調遙控測試過嗎?

网友B:
搖控接收器三隻腳可能積碳造成漏電現象
換掉遙控接收器既可
不會太貴大約150~300
只需要一支十字螺絲起子就行了
此故障東元舊機器非常普遍

网友:
拿一支不要的牙刷,在遙控接收器上面刷一刷試看看

网友:
之前也遇過這種狀況 ... 半夜會自己開機或關機 ... 後來把內機按鈕線路剪斷就沒有這種狀況發生

你的狀況也有可能是遙控器迅號進入內機"黑豆"那一條路異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台室內機的遙控器,有對調遙控測試過嗎?

請教對調的目的是甚麼?我的兩台室內機是一大一小的。明天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對調的目的是甚麼?我的兩台室內機是一大一小的。明天再試試看。

室內機一大一小,那遙控器是不是同型號的
如果是的話
麻煩請交叉測試
釐清到底是搖控器故障還是室內機異常

楼主:
交叉測試過了,確定是室內機異常。
剛剛本來想拆開來刷一刷或剪一剪.....可是今天熱爆了,冷氣沒空...只好等明天「它」有空時再來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搖控接收器三隻腳可能積碳造成漏電現象
換掉遙控接收器既可
不會太貴大約150~300

台灣零售零件店....三隻腳紅外線接收器有鐵的或塑膠都大概15元台幣....不會到一百多啦...

對岸零售買或台灣量大買的話....大概1~2元台幣而已....

网友:
基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灣零售零件店....三隻腳紅外線接收器有鐵的或塑膠都大概15元台幣....不會到一百多啦...

對岸零售買或 ...

我想你可能誤會了
我所說的是將整個接收器小機版更換
而不是動用到焊槍焊錫吸錫器

网友D:
除了接收器會漏電外.
您的問題出在.強制切換開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搖控接收器三隻腳可能積碳造成漏電現象
換掉遙控接收器既可
不會太貴大約150~300

請問遙控接收器哪裡買的到?

网友:
我家有兩台東元冷氣都發生過接收器無法接收的問題,
原因是原廠接收器都會在三隻接腳包上保護膠,目的好像是防潮,
結果膠變質造成short,只要將接收器拆下將膠去除掉,也許會好
首先你要先把機殼拆下,找到接收器, 如下圖:

sensor1

sensor1

sensor2

sensor2

sensoe3

sensoe3

兩台相同機型,sensor長的不太一樣,可共用
膠膜已經被我去掉後照的
所以在哪買, 我沒買過,應該電料行有賣 , 不然東元維修服務站一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接收器會漏電外.
您的問題出在.強制切換開關上!

老刺大說到重點 ... 內機強制啟動開關若沒用到可移除並短路

网友:
一般如國是接收器故障部會自動開機..只會接收不良..通常去冷氣材料行買通用分離式機版700-800左又
自己更換很快...有說明書安裝

网友:
就可以一勞永疫.....季的要先拔插頭

网友:
不然的話不是你往生...就是冷氣往生了

网友:
也可以用手機機照冷氣的照片去東元服務站跟他買衣模衣樣的机板....更換...可是好像跟你叫他更換只差300-500的價格而矣部會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