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MT-30LC1按下遙控器電源後螢幕電源燈熄滅

楼主(2013-06-30):
請教各位前輩,我有一台LCD電視Sanyo SMT-30LC1按下遙控器電源後螢幕電源燈(紅燈)熄滅,再按一次又變回紅色,無影像無聲音,但電源供應器上的綠燈有亮,請問是電源供應器出問題了嗎?我把它拆開沒看到燒焦或爆電容的狀況(請點下面連結),希望指導小弟動手維修一下,謝謝
http://imageshack.com/i/j6lkx5j

网友:
這台式外接變壓器,既然亮綠燈就是電源沒壞

先拆開外殼看看吧我有部份零件可用。

楼主:
這顆電源通電後沒接電視時風扇應該會轉吧?但好像沒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這個狀況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31785-1-1.html

vkjuju 大
您認為狀況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31785-1-1.html
又自已感覺可能是"電源供應器出問題了嗎?"(您已動手拆開了)
那您就比照 mpmp 大大那帖  先測量 電源供應器的各輸出電壓阿!!
再測查 AD板 供電有無正常
把測的的腳位數據 PO上來

有些電源供應器 風扇 是溫控的 所以只通電 不一定就一定要轉動

网友:
有些電源供應器 風扇 是溫控的 所以只通電 不一定就一定要轉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明天把結果貼上來再拜託各位幫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電源通電後沒接電視時風扇應該會轉吧?但好像沒轉?

原則上這是正常的。
大部份外接的電源有加風扇都有溫控(如樓上所述)在溫度過高才啟動。
手頭上這台是正常的也是一樣。

楼主:
感謝回應,剛才測過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只有第13腳位是5V,其它都是0V, 這樣是不是表示電源供應器壞了?能否告知更換哪顆零件能搞定?再次拜託各位大大指導小弟一下,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剛才測過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只有第13腳位是5V,其它都是0V, 這樣是不是表示電源供應器壞了?能否告 ...

不行!
這無法判斷資料不足

楼主:
再請教理論上除了地線其它的應該都有伏特數讀得出來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剛才測過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只有第13腳位是5V,其它都是0V, 這樣是不是表示電源供應器壞了?能否告 ...

13腳和14腳有用跨線短路嗎 ?

楼主:
剛才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還是只有第13腳有反應(5v)
我現在手邊只有電源供應器,這樣測量對嗎?還沒接上電視...

楼主:
前一陣子是 藍燈閃一下變紅燈後開不起來(但有時又開得起來,跟這個很像:http://bbs.pigoo.com/thread-42720-1-1.html),最近才變為紅燈的,期待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還是只有第13腳有反應(5v)
我現在手邊只有電源供應器,這樣測量對嗎?還沒 ...

你的電源供應器壞了
請檢查圖片中紅圈處有顆130度溫度保險絲是否斷了

楼主:
用三用電表測了一下130度溫度保險絲會嗶嗶叫,應該是通的沒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還是只有第13腳有反應(5v)
我現在手邊只有電源供應器,這樣測量對嗎?還沒 ...

請問
"剛才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還是只有第13腳有反應(5v)"

1.您是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後就拿開短路用的迴紋針.再用電表測量?
2.還是用迴紋針短路了(13.14).迴紋針沒離開(13.14).再用電表測量?

楼主:
我是用: 1.用迴紋針短路了一下.後就拿開短路用的迴紋針.再用電表測量,
後來試了2.也是一樣的結果...

楼主:
剛才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2720-1-1.html)試著換了一個TL431後(雙面都要解焊真搞死人)再用迴紋針插入13,14腳不放,再去測量左半邊的那些孔就有13~14V的讀數了,這是不是代表那顆TL431壞了?因電視機在另一個地方,明天才能上機試過後再和各位大大報告

楼主:
今天接上電視試了一下,這次還是沒成功,但有點進展,用遙控器啟動電視會出現藍燈也有背光但幾秒後又變紅燈,這樣是不是要把另外一個TL431也換掉呢? 這東西真的那麼容易壞嗎?

楼主:
今天換了另一個TL431還是一樣的狀況,藍燈閃了5下後變回紅燈,請各位大大再進來幫我一下吧?
是不是電源供應器內的電容也出問題了呢? 能大概猜出哪幾個有問題嗎? 謝謝

楼主:
今天敗了一個全新的電源,還是一樣的狀況,熊熊拆開背板看了一下,他的主機板好像有部份燒焦的痕跡,請各位大大再幫小弟看一下,3Q...

楼主:
今天拿了一個全新的電源供應器,測完結果一模一樣,閃藍燈5下後變紅燈,後來拆開後看到主機板好像有一些燒焦的痕跡,請各位大大再幫我看一下,3Q

楼主:
今天換了主機板上兩顆22u 10v的小電容後開機ok有藍燈常亮,但營幕只顯示box signal searching,視訊盒上的按鍵只有電源鍵正常,其它沒反應,是不是視訊盒也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kjuju 大
您認為狀況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31785-1-1.html
又自已感覺可能是"電源供應器出 ...

請問Loku大,我的AD板躲在視訊盒裡,我如何測它的送電是否正常?我有拆開視訊盒,但不知要測哪些點?謝謝

楼主:
換了燒焦的AD主機板和視訊盒,目前可開機也能看節目,但銀幕中間有一條垂直細黑線,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二,3Q

楼主:
目前最新狀況是到一半會自動關機,感覺好像過熱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最新狀況是到一半會自動關機,感覺好像過熱保護?

請勿違反版規發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