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歐姆電阻器的應用場合

楼主(2013-06-30):
(无正文)

楼主:
可熔斷式電阻器應用.
請參考.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frn.htm
熔斷方式為功率,並非一般保險絲以電流計算.

网友A:
學到了!!

零歐姆電阻 電子行老闆 說是因為有一些 國家 不能用 跳線 要用 零歐姆電阻 當 跳線
但想不到它也有像 磁環 一樣的作用呢

至於保險絲電阻 融斷方式是以功率計算

既然它融斷的原因是因為功率太大
那不就是等於說它會消耗功率

那它一定有阻抗
一有 阻抗 電流 在上面跑 在電阻兩端就會有 電壓差
有了 電壓 跟 電流
就可以推出 功率
就知道我們需要幾瓦特的保險電阻
才會燒斷

那不就跟一般電阻承受 流過 或 消耗 太多功率  燒斷

還不是一樣的意思 差在哪裡n_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到了!!

零歐姆電阻 電子行老闆 說是因為有一些 國家 不能用 跳線 要用 零歐姆電阻 當 跳線

專大的學習態度非常認真,提出了較為關鍵的問題,請參考廠商資料如下: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frn.htm
而此類電阻是有電阻值的(和一般電阻器相似),將其應用於交流電源輸入端(小電值阻規格)時,可作為雷擊和突波保護,
因其價格較便宜,可視場合部分替代保險絲功能.並和一般電阻器相同,只要功率超過其額定瓦數和時間,皆會燒毀.
其差異應是燒毀時機(電阻兩端瓦數和持續時間,詳見上述廠商資料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