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上面有雜點

楼主(2013-06-30):
小弟自己手邊的一台螢幕

有時候有橫的藍條紋跟雜點

藍條紋 拍不太出來 他會閃~"~

可是把螢幕關掉再打開又好了

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量電壓都沒什麼問題

難道是面板快要壞掉了這樣嗎?

藍色雜點

藍色雜點

楼主:
補充一下 T-CON板 那邊有個AS-15F 我應該判斷是它快要故障這樣嗎@@?

可是我爬文很久 看到很多液晶電視 壞這顆的故障情形又跟我不太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T-CON板 那邊有個AS-15F 我應該判斷是它快要故障這樣嗎@@?

可是我爬文很久 看到很多液晶電視 壞 ...

不要冤枉他
as15 沒有壞

楼主:
我把PI板跟AD板上的電容全部都煥光 還是一樣

不過話說AD板上面的小電容好難拆

网友:
這應該是面板NG~~也就是排線或........
因該不適T-CON AD PI版的問題

楼主:
補上一張有條紋的照片

网友:
這時可以動一動屏線看會不會改善或變化

楼主:
我今天把屏線的金屬接點那邊清潔過後 還是會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買了一條新的30pin的屏線 不知道能不能用?

短的是本來的 長的是新買的

不過新買的 為什麼在右邊數來第四個接點是空的?

小弟沒勇氣插上去...希望有經驗前輩可以說明一下

楼主:
我不太懂我本來的屏線是單8還是雙8的 可是我有查到定義

网友:
可以先上網找面板的規格書,再對照看看

楼主:
這個是定義 可是怎麼跟我查到的單8跟雙8的不太一樣...

网友:
這是很典型的雙八配置,分奇ODD偶EVEN,四組資料線(0~3),一組時脈線(CLK)

依照面板定義去檢查新的屏線,必要時與原本的屏線進行PIN對PIN檢查

楼主:
我換了AS15-F 一樣

不過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題 該怎麼檢測...

第一次遇到這種詭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