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改LED燈管的問題

楼主(2013-06-30):
最近想練習改LED的燈管

可是網路上賣的好像都要點12V

我手邊這張PI板是吃5V的

那這樣子有辦法買LED燈管改嗎?

网友:
有個疑問~ 型號? 印象中 LED是改吃高壓的12V 很少看到吃5V的高壓

网友:
找標示著25V或35V的電容。這邊就有12V。

网友:
有可能超過12V....三用電表追一下

网友:
找往高壓線圈的迴路電容量一下電壓就有12V的了

网友:
真是5v的嗎?

楼主:
他PI板上面有某條線 標示5V

网友:
AD的部分是5V
高壓的部分幾乎都是12V的
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