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一般電腦用電容式麥克風故障~

楼主(2013-06-30):
請問一般電容式麥克風如何測量是否故障~家中只有三用電錶!!
麥克風突然壞了將接點焊好~一樣沒有聲音猜想可能是那顆電容麥克風壞了
如何檢測和維修呢?有兩個都一樣都無法使用~買新的好像有點浪費~謝謝各位!!

网友:
請檢查:

1. 電容麥頭端 到 3.5圓頭端 線路是否良好可.是否有斷開 (線路中如有含 開關 一並測量)

2. 電容麥頭 用 O姆檔測量 麥頭+.探棒+.約有1.xxK的阻值 反之 麥頭+.探棒-.約有0.8K的阻值
(此值 視麥頭規格而定而有不同)

3. 3.5圓頭端 插入電腦麥克風孔後 是否有約1.3V電壓到電容麥頭端
(3.5圓頭端靠近線端為負極..線內漆包線.銅色的為負極..紅.綠色的是R.L)

网友:
基本上不用量了
95%線斷了
換一條就好

若是有 幻象電源 的 電容麥 那就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