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hilips天秤座立燈安定器保險絲如何替換?

楼主(2013-06-30):
圖一L-L36W燈管及內部安定器
圖二:安定器及更換的零件

這是PHILIPS立燈的安定器,由於安定器原始的保險絲規格是630mA(3.6mmx10mm帶引腳),因電子材料門市找不到或者網路量要大,所以暫時以1A(5mmx20mm)代替,請教版上各位前輩:

一.保險絲可以1A代替嗎?
二.有無代換的的依據準則?

P.S.本次均仰賴版上各位前輩的維修文章及元件量測量教學參考,才能順利完修;但就是找不到有關保險絲的準則,請前輩們不吝指正

网友A:
快超過一倍了基本上蠻危險的建議還是趕快換回
剛去看了一下這邊可以單買~一個1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2098648743#q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超過一倍了基本上蠻危險的建議還是趕快換回
剛去看了一下這邊可以單買~一個10元
http://goods.ruten.com. ...

謝謝熱心提醒,小弟會儘速更換;只是為什麼是630mA?或者應以多大規格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提醒,小弟會儘速更換;只是為什麼是630mA?或者應以多大規格取代?

其實1A也還好啦.....
當然規格越小越安全....

但這種電路保險絲絕對不能省......因為MOV或是整流橋壞掉的表現大都是"短路"......沒保險絲會很精采....

网友B:
保險絲的目的是保護電路,是要保證在額定電流時能斷線,而不是保證電路能通,以免受燒燬之害,若所改用保險絲的額定電流超出原來所需越多越危險,以目前來說,其比率為(1A-630mA)/630mA=0.587,已超出原來的約60%,這是很危險的.

可以的話,先測量消耗電流,再來看看可以用多少A的代替,要不然只能用原來的數值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的目的是保護電路,是要保證在額定電流時能斷線,而不是保證電路能通,以免受燒燬之害,若所改用保險絲的 ...

TO:版主及imcrazy大:

    小弟真是"如何死都不知道",如此危險的事也敢作;謝謝二位清楚明確再說明及提醒,小弟已訂了原規格保險絲,到貨後馬上改正

另外想請教版主:若以附圖為例,應如何使用工具量測到消耗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TO:版主及imcrazy大:

    小弟真是"如何死都不知道",如此危險的事也敢作;謝謝二位清楚明確再說明及提醒, ...

看圖片的右邊好像是AC的輸入端,若是這樣的話,可以把AC電流表與1A保險絲串聯之後,再開燈即可以看到電流值了.

當燈管與電路都正常的時候,用630mA,1A,2A,其實沒有什麼差別,保險的目的在於當燈管與電路出問題的時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TO:版主及imcrazy大:

    小弟真是"如何死都不知道",如此危險的事也敢作;謝謝二位清楚明確再說明及提醒, ...

我是說用1A還好啦.....1A的保險絲還算容易燒斷了......能換原規格最好了...

比較恐怖的事情你都過了呀.....這種在修理時就算有保險絲...沒修完全...有時還是有機會炸電容或炸IC呀.....因為這些保險絲非速熔型....也許炸完再熔....雖然應該大都不危險...但很恐怖的...

你這個電路板看零件應該是有功因校正的....36W電流應該是300 mA多將近400mA吧....

楼主:

小弟測試點燈電流,回報結果如下:

一.以三用電表串聯電路量測,電流為273mA

二.以電流鈎表量測, 電流為1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