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簡易金爐建造方法!

楼主(2013-06-30):
每次掃墓時都會看到旁邊比較有規模都有類似這樣的金爐!自己家族燒金紙時沒有這樣的金爐就隨便找的沒什麼雜草的空地,丟一丟開始焚燒,有時風一大金紙就會亂飛引燃附近的雜草,不曉得有沒有痞友有類似建造這樣的經驗,比上圖規模小一點,幾塊磚頭就可以蓋起來,畢竟磚頭背上山滿累的,有比較簡易快速的或是其它建材建蓋方法:防火重量較輕的磚頭&比例調配好的快乾水泥,或是其它.......等!

网友:
自帶材料上山搭造最輕便快速的可能就只有鐵絲網吧! (圍一圈圓往地上一插就OK)
但是~~沒幾天可能就被人拿去賣嚕!!

"比例調配好的快乾水泥"以圖片上的大小.純水泥搭建.要背上山的總重量沒比專塊輕阿!!且不耐大火
"防火重量較輕"的建材.一般價格都比較昂貴.還不如花錢請當地的 師仔 簡易搭造划算

另外不然就考慮古老建材..三合土..石灰+澱粉+沙土(就地取材)+適量的水
缺點 要耐久完全風干須 三天

网友:
5個烤肉架+鐵線 綁一綁不就可以用了

网友:
烤肉架洗一洗 還可以在用下去呢

网友:
一般建造墳墓都會在旁邊在蓋一個焚燒紙錢金爐,如果年久失修可自備水泥修補,一般墳場都有人專門替人家整理墳墓也可拜託他們代為設置,不然就到刻墓碑的商店購買現成的水泥金爐扛到墓地安置,也可在家先拿個鐵桶在下面開個口,鐵桶外面糊一層水泥再拿到墓地安置要好一點就糊耐火泥 ,如果墓埕、墓手有破損或嚴重龜裂建議一併修補

网友:
LOKU大說的鐵絲網的確是最輕的SOLUTION
我家7月拜拜也是用這個,一圍就搞定,但缺點就是,不收不行
被資源回收的速度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