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背光只亮一半 請幫我判定一下

楼主(2013-07-01):
這台因為丈人送修過

原因不明 只知道更換過電源供應器 且為整理舊品

正常約不到一個月 開機就剩一半背光

開約5秒後便無背光 使用手電筒可看出有畫面

大致判定為電壓問題所致 電源供應端和背光板外觀正常 還未上電測量

附上故障畫面和背光板 電源供應器型號

還有望有經驗的前輩能指引一條方向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A:
在下猜測.
如果燈管是橫的.像是高壓輸出功率不夠無法點亮整支燈管
如果燈管是直的.高壓板一半管座無輸出
請先測 電源板到高壓板(背光板) 各針腳(點亮後到息滅前)的電壓

並PO上來 .及液晶電視廠牌型號.面板型號...您手中的電源板.高壓板現狀完整圖
以便專業的大大們..隔空把脈看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下猜測.
如果燈管是橫的.像是高壓輸出功率不夠無法點亮整支燈管
如果燈管是直的.高壓板一半管座無輸出

小弟多言一問 …… 燈管是直或橫,如何判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多言一問 …… 燈管是直或橫,如何判別 ???

確定面板 掛了
不要怪 燈管 和 電源板

网友:
T-COM上的排線清一清如果還是一樣應該是高壓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確定面板 掛了
不要怪 燈管 和 電源板

w 大 … 謝謝告知 !
小弟我只是比較好奇,燈箱內的燈管配置,如何定義是直、還是橫 ???

网友:
請樓主量出供電電壓數據,再來確定是否面板掛掉也不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多言一問 …… 燈管是直或橫,如何判別 ???

su_fei 大師
不要考新手在下啦!
"燈管是直或橫"不是由面板後面的耐高壓引線的位置就可辨別嗎?
高壓引線在面板短邊的一般不是多為橫置燈管嗎?
沒引線的小方型6P的是U型燈管

网友C:
確定面板壞, 就是面板問題。
最快測試方法  拍一拍 就知道了
畫面就正常了

查一下面板(負壓) 答案就出現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 大 … 謝謝告知 !
小弟我只是比較好奇,燈箱內的燈管配置,如何定義是直、還是橫 ??? ...

燈管位置
好像沒有(差)

相片還沒有 借我看
看一下 看要如何處理喔

网友D:
小弟在想,如果T-CON不裝啟動後,是不是可以先確定燈管好壞!!!

网友:
點燈器伺候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燈管壞了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確定面板壞, 就是面板問題。
最快測試方法  拍一拍 就知道了
畫面就正常了

w 大 … 樓主有說 " 開約5秒後便無背光 使用手電筒可看出有畫面"

所以…… 可能是電源板、或高壓板、或燈管  。
小弟猜一樓的第一張圖,可能是樓主費盡心思,在開機抓準時差拍的 ,才會讓人產生誤解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 大 … 樓主有說 " 開約5秒後便無背光 使用手電筒可看出有畫面"

所以…… 可能是電源板、或高壓板、或 ...

圖片就有橫紋
如果這個 面板是 qdi 廣輝的  就確定了
這個畫面 看久 就會全部(顯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圖片就有橫紋
如果這個 面板是 qdi 廣輝的  就確定了
這個畫面 看久 就會全部(顯示)

個人意見 …

小弟以為 … 如是面板半邊暗的情形,一般在中心線的二邊明暗度會較明顯,但此機畫面右邊明顯較中心區明亮。 背光故障的機會較大,所以…… 可能是電源板、或高壓板、或燈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在想,如果T-CON不裝啟動後,是不是可以先確定燈管好壞!!!

只能確定是不是背光模組的問題,不一定是燈管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 …

小弟以為 … 如是面板半邊暗的情形,一般在中心線的二邊明暗度會較明顯,但此機畫面右邊明 ...

反正也是等答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正也是等答案吧

小弟純個人猜測,大家單純討論求進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純個人猜測,大家單純討論求進步 !

討論也要有詳細資料吧
那我們等(開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討論也要有詳細資料吧
那我們等(開獎)

說到開獎 … 小弟每次買的威力彩,連最小的獎都沒中過,今天也是 … 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開獎 … 小弟每次買的威力彩,連最小的獎都沒中過,今天也是 … 唉 ! ...

我是說(面板)問題
又說到(大家樂) 真是政府(大家樂)
付100 扣43元 稅金  (未玩先輸一半)

网友:
面板         T370HW02 V.4

T-CON        T370HW02 V402

高壓         VIT71037.50

電源        TOM277CABB

以上都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討論也要有詳細資料吧
那我們等(開獎)

真是抱歉這兩天工作忙,沒上來補圖,待休假時小弟再拆一次拍個清楚,感謝這麼多前輩回覆,痞酷真是個好地方n_09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抱歉這兩天工作忙,沒上來補圖,待休假時小弟再拆一次拍個清楚,感謝這麼多前輩回覆,痞酷真是個好地方 ...

好的喔
休假時再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 …

小弟以為 … 如是面板半邊暗的情形,一般在中心線的二邊明暗度會較明顯,但此機畫面右邊明 ...

我曾遇到如 su 大大所言,面板不良
半邊暗的情形(像"楚河"..."漢界" 明顯分界),不會如圖般明亮漸進..參考參考

网友:
建議:
1.測一下24V9A輸出是否壓降?
2.自製一個高壓板、單支逐一測試一下?如單支全亮表示原高壓輸出電壓過低、換高壓板
3.如依舊是半亮或閃爍、請更換燈管..此機率不大、因是全面性1/3暗所以研判不是燈管
請由電源極高壓方向尋求答案...機率較高

网友:
panel --> VGL、VGH, T-com 也可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