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 APPLE A1176 短路 求助

楼主(2013-07-01):
朋友 很多台都 有同樣不啟動毛病~

查修到~
4405  P MOS短路  還有 一顆~MLCC短路 排除 故障
還是不開機
觸發 有3.V 電壓
求助 有沒有 人有線路圖~或是相關資訊~
因為沒有 原廠變壓器................
直接\ 18.5V  但是PCB 板電壓輸入除了+18.5V 地 有一各還有 一腳位有3V電壓
南僑 32K 正常 H8S/2116V 20KHZ 也正常
沒修過這東西有 人知道 工作原理嗎?

楼主:
開機囉
裡頭灌的是 XP

看起來應該有通病~

圖片上傳不上去

修好後 今天無聊 按~開關鍵+ PCB 上的 一顆 小黑按鍵 竟然 電流有跳到0.6
一直按 竟然 啟動囉~...

吸入式光碟片 開機要按住F12 就可以退出
可能 直流電供  不太能啟動 2台都 都 一樣`~~~(很然啟動 啟動後 都正常
但是 關機會死當 XP 系統)
可能要拿 原廠的 來試一下

网友:
可能原廠ADAPTER有ID線路,跟一些會認ADAPTER的筆電一樣

楼主:
機子 修復~ 都是通病 50多台~ 修囉快10台 都是 MLCC 短路
有的 P MOS 燒掉 跟 MLCC 異常
沒接原廠 變壓器的 關係 用直流電供 會少一組
偵測...用原廠 就正常囉~....
對這台MAC 有興趣的 網友~可以聯繫
雙核心 T系列  Apple Mac mini "Core Duo" 1.66 features a 1.66 GHz Intel "Core Duo" (T2300) processor
  1.25G DDR2 RAM
  80G SATA HD 內建 DVD  網路 WIFI 1394 USB功能
詳細規格 官網有
這台中古行情 還不錯

目前 缺變壓器*要向大陸買 一顆成本就要快1000元(APPLE 公司報價要2千多)
主機 不含作業系統(可以灌XP 跟 WIN7) 試過囉  預售1000元

网友:
可愛大要賣???

网友:
要賣多少???
可以PM給我參考看看嗎???
感謝!!

楼主:
目前 只有測試 用變壓器 剛買來用的一顆大陸過來就要1000元 台幣
機子 目前 我朋友 說 打算 低價 出清 1000元(不含作業系統 跟變壓器)
喜歡 MAC 的朋友 可以試試~
需APPLE 專用 變壓器 才能 正常 啟動 關機~ 直接給 它 電源 它會~很難觸發~關機關不了..

网友:
沒變壓器就沒搞頭了....

网友:
可以嘗試分析一下原廠的變壓器是用ID還是單純電阻分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