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路圖分析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大好~
小弟今天看了一張很老舊的電路圖~
這個電路圖是一台高電流的POWER SUPPLY~
是利用12顆功率晶體所產生的~~
上網查過規格,Output大概是5V ,70A~~
有興趣的大大可看一下~~
小弟很好奇~~這電路是如何產生70A的電流呢??
動作原理是怎麼RUN的呢??
如果有看的懂這電路的大大~~不妨分享一下吧~~

因為電路是用拍的~~而且要拍整體~~如果有看不清潔的地方~~~
歡迎各位大大跟我說~~我會在拍細部PO上來~~

网友A:
基本上跟一般的線性穩壓沒太大差別
只不過這線路圖是採用+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跟一般的線性穩壓沒太大差別
只不過這線路圖是採用+電接地

雄爸爸~
所以這台是負輸出囉~~
所以控制電流的大小是Q13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所以這台是負輸出囉~~
所以控制電流的大小是Q13嗎??

紅線是正電壓路線
藍色是接地路線
黃色圈圈是電流偵測
你說的Q13只不過是輸出功率晶體的驅動晶體
這張電路圖只有整流&輸出功率這兩個區塊而已
並非完整電路

网友B:
AC110V --> AC(變壓器) --> 濾波(90A/600V) --> 整流 --> MJ15003 --> -Vout

一般的2N3055額定電流有15A,大都應用在3A以下,若以此來算,倍率=15A/3A=5倍
MJ13005額定電流有20A,若以5倍的倍率來算,每個MJ13005所承受的電流I=20A/5=4A,個數=70A/4A=17.5個,用18個可能會比較好.

而此電路以9個MJ13005來並聯,每個MJ13005所承受的電流Imax=70A/9=7.78A,感覺所承受的電流有點太大了,所需要的散熱片也比較大.

网友C:
這電路 應該是發射機在用 有RG178的線 電路保護也很完善 有TVS 在電晶體CE級之間有加電容

5V 70A怎麼來的 : 電壓是功率晶體限制而來的  電流是變壓器來的
這電路熱量應該會很驚人 光要推動這些功率晶體可能就會浪費掉1~2A

功率晶體運作方式
輸出正極>R15>Q1~Q12 B極>Q13 C極(這裡同時也回授電壓給控制模組)>Q13 E極接輸入正極。(利用壓差運作的)

由Q13 控制 Q1~Q12 B極電壓
Q13 被 上面的 模組所控制

看了看越看越奇怪
這真的電源供應器嗎
E極接到 RG178 感覺像是發射電波用的

7月4號8:16  AM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電路 應該是發射機在用 有RG178的線 電路保護也很完善 有TVS 在電晶體CE級之間有加電容

5V 70A怎麼來的  ...

Q13的E極是接地沒錯
不過這電路是正極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線是正電壓路線
藍色是接地路線
黃色圈圈是電流偵測

沒錯~
雄爸爸~~
這個電路還少一塊控制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110V --> AC(變壓器) --> 濾波(90A/600V) --> 整流 --> MJ15003 --> -Vout

一般的2N3055額定電流有15A, ...

史考特大大~~
您說的沒錯~~
這個散熱片上還加上了一個水冷系統~~哈哈~~早期的設計真的超屌的~
用了12顆功率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路 應該是發射機在用 有RG178的線 電路保護也很完善 有TVS 在電晶體CE級之間有加電容

5V 70A怎麼來的  ...

專炸元件果然功力深厚~~哈哈~
應該是專家級的吧~~
解說的滿清楚的~~(怎麼看都不像是高職生...=.=",如果是的話~~那台灣有救了~)

這台是power supply 沒錯~~只不過負載是用coil~~目的是要產生一個磁場~~
所以電流會特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