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空壓機一問

楼主(2013-07-01):
最近店裡那台噴風的壞了,想購一台空壓機,主要用途是想噴電腦內的灰塵,但不知哪款是便宜又好用,還有是否添購濾水濾油器?
如果有哪位大大有好的建議還請告知,謝謝

网友A:
買中古的即可,馬力不要太大,小台的就可以了,不然有些焊接不好的chip零件會被吹掉
馬力大的空壓機可接噴漆設備,可兼職噴漆工

网友A:
壞掉的空壓機要不要修修看啊~~~
痞酷這邊有很多神人~~~隱藏版
需打金手指指令才會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壞掉的空壓機要不要修修看啊~~~
痞酷這邊有很多神人~~~隱藏版
需打金手指指令才會出現~~~ ...

我之前那台不是空壓機,只是一般噴風設備,因為老舊了而且修過好幾次了,所以才想換一台空壓機,不知店長有何好的推薦,中古的我曾到過跳蚤市場詢問過,一台價格和新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打放棄買中古的念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中古的即可,馬力不要太大,小台的就可以了,不然有些焊接不好的chip零件會被吹掉
馬力大的空壓機可接噴 ...

空壓機只要加裝3點組合,即可濾油濾水及調壓力,不在馬力大小,會在意馬力大小的是:末端設備的耗氣量需求

网友B:
如果要買不要買中古的,問題多修理零件難獲得,買新的可以用很久,效率也高,
若要移動到現場做保養,小型的就好,容易携帶,不妨可以去五金賣場看看再下手.....

网友C:
可以自己DIY~

冷氣 or 冰箱 的壓縮機
+壓力開關(空壓機配件)
+汽水保特瓶(因特殊設計可以8㎏沒問題)

轉接頭是麻煩點

ptt的diy文
http://www.ptt.cc/bbs/model/M.1132330891.A.F29.html

水的問題
http://tw.myblog.yahoo.com/assam-assam/article?mid=1007&sc=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買不要買中古的,問題多修理零件難獲得,買新的可以用很久,效率也高,
若要移動到現場做保養,小型 ...

我也是想買新的但不知品牌的優略性及是否要加裝濾心濾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DIY~

冷氣 or 冰箱 的壓縮機

哈哈您太看的起小弟了,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花那個時間與體力,或許不如花少許的錢能解決的掉,把時間用來賺錢或許對我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您太看的起小弟了,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花那個時間與體力,或許不如花少許的錢能解決的掉,把時間 ...

同意,所以順這個勢請幫我修LG吧 XD

剛好看到一個不懂的名詞
三點組合→http://tw.myblog.yahoo.com/kepew-due/article?mid=95

网友D:
小弟是買這一台,連同濾水等等一整組4000有找!!

露天店家位址是在台北市,哪一家買的我忘了!!  您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E:
空壓機用來噴電腦內的灰塵,建議別這麼做,萬一SMD的零件噴掉了,就更麻煩了,不如拿水彩筆或毛筆,搭配吸塵器來清灰塵會比較好,能拆下來就拆下來清,不能就用這方式清會比較恰當,有很多人就拿空壓機清灰塵,清到板子壞掉,雖然對會修的沒差,空壓機的空氣壓力不算小,噴下去SMD零件難保不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買這一台,連同濾水等等一整組4000有找!!

露天店家位址是在台北市,哪一家買的我忘了!!  您可以參 ...

小弟也是看上這台,不過就是不知耐不耐用,還有商家說這台非常吵,不知是否真的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壓機用來噴電腦內的灰塵,建議別這麼做,萬一SMD的零件噴掉了,就更麻煩了,不如拿水彩筆或毛筆,搭配吸 ...

我知道空壓機吹出的風很弘有可能會把SMD元件給吹了下來,不過我想離上一點距離會好一點,至於吸塵器我試過了效果並不彰且工作效率也有差,不過還是感謝大大提供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買這一台,連同濾水等等一整組4000有找!!

露天店家位址是在台北市,哪一家買的我忘了!!  您可以參 ...

大大方便請問您這台機子是幾L的嗎?

网友F:
傳統式的都比較吵(便宜).無油式的會安靜些(稍貴)..轉子式的最安靜(很貴(含冷卻乾燥系統))
木工用空壓機1.5HP~3HP.市價約在2800$~3500$之間
建議
儲氣桶 至少25L以上的 越大越好
儲氣桶 要有排水閥門
主機要有.開/斷氣閥門
慮水器不要直接安裝在主機上

添購 慮水器組(含調壓閥.表頭)手/自動排水式
如果常短時大量使用空壓機.再加一個 慮水器(不含調壓閥.表頭)手/自動排水式
(用在電路板上建議使用2組以上慮水器)

儲氣桶每星期或每個月定期排水
空壓機不用時.開/斷氣閥門 關閉.慮水器內壓力低時會自動打開慮水器排水閥(手動式的不會自動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傳統式的都比較吵(便宜).無油式的會安靜些(稍貴)..轉子式的最安靜(很貴(含冷卻乾燥系統))
木工用空壓機1.5H ...

謝謝大大這麼仔細的幫我分析及介紹,心裡大概有個譜了,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這麼仔細的幫我分析及介紹,心裡大概有個譜了,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也是看上這台,不過就是不知耐不耐用,還有商家說這台非常吵,不知是否真的很吵 ...

基本型的一定會吵,我是已經用了一年多了!!   還算OK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這麼仔細的幫我分析及介紹,心裡大概有個譜了,萬分感謝

LOKU 大說  濾水器不要直接安裝在主機上

我那張照片你看到的管子就是接到濾水器,

右邊下方的管子是由濾水器接出來使用!!

這台的儲存桶我記得好像是24L,出壓雖然不算大,接風槍頭使用除塵是夠了

簡單的氣動工具也還OK!!  但是出力稍嫌不足!!   打氣用在汽機車也還夠用!!

缺點就是使用一下就開始運作增壓,有比較吵,但是價格夠優!!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KU 大說  濾水器不要直接安裝在主機上

我那張照片你看到的管子就是接到濾水器,

謝謝大大的解說,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KU 大說  濾水器不要直接安裝在主機上

我那張照片你看到的管子就是接到濾水器,

大大方便請問一下您的濾水器是何種的嗎?因為我問賣家他說有很多種,效果也都不一樣,還麻煩您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D:
很便宜的!!  一進一出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便宜的!!  一進一出的那種!!

多少錢還記得嗎?是否有圖片可供參考一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錢還記得嗎?是否有圖片可供參考一下,謝謝

這是送的  我記得好像單買2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送的  我記得好像單買200多元

嗯 那我了解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