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誰知道 奇美 V420H1-C07 零件 i7822 的詳細資料

楼主(2013-07-01):
奇美 V420H1-C07 零件 i7822,網路只有找到零件批發的資料,找不到DataSheet
在補焊時,因為焊錫太多,使用吸錫槍吸錫時,吸錫槍的彈力彈到焊槍,結果把IC的腳給撞斷(圖上 i7822右側第4腳)
以下的圖是拿細銅線補回去,但似乎沒用

i7822

i7822

VCOM電壓變成只有5V左右並飄動,VST電壓只有0.39V,這兩個電壓都是 i7822 在管理的
目前造成開機完全沒有畫面,一片黑,而且背光啟動時間變慢(補焊前皆正常)
請問有誰知道 i7822 的詳細資料,或者是可以代換的IC資料,麻煩各位了!

VST = 影像訊號的直流位準

网友A:
IML7822

http://www.iml-inc.com.tw/standard_products.php#pgbs

點 左下方有 IML LCD IC catalog 會出現IML7822 但無datasheet

http://freepdfdb.org/ppt/iml-profile-18120747.html

IML7822 為 VCOM reference buffer

http://www.docstoc.com/docs/108774075/1224753266

可替代IC   Intersil    5211
               National  8262
               Himax            8902

网友B:
這顆是開關
電壓不穩 不關I7822
應該是 穩壓ic吧
查一下AME8815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L7822

http://www.iml-inc.com.tw/standard_products.php#pgbs

非常感謝您的資料,照DataSheet的資料來看折斷的是第5腳,負責輸出VCOM電壓用的
也因為這腳斷裂(斷到很裡面),焊接沒辦法接到斷裂處,或不穩定,造成VCOM電壓錯誤
先來去找看看有沒有零件可用,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是開關
電壓不穩 不關I7822
應該是 穩壓ic吧

AME8815為3.3V轉2.5V用,測量電壓正常
但有發現電感不時傳出雜音,看來全版補焊補出問題了...VCOM及VGH目前0V

网友:
引用 楼主:
AME8815為3.3V轉2.5V用,測量電壓正常
但有發現電感不時傳出雜音,看來全版補焊補出問題了...VCOM及VGH目 ...

是剛好手上有這張板子
所以測量下  如有誤導莫怪喔

現在問題(解決了嗎)
i7822 這個是npn的mos
這個網路上看到的 可能是錯的 (謝謝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資料,照DataSheet的資料來看折斷的是第5腳,負責輸出VCOM電壓用的
也因為這腳斷裂(斷到很裡 ...

找不到 我有拆機的(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L7822

http://www.iml-inc.com.tw/standard_products.php#pgbs

感谢分享,谢谢 ....................